广电的机顶盒不用了可以拆什么零件???或者卖点零花钱??

楼主(2021-02-13):
广电的机顶盒不用了可以拆什么零件???或者卖点零花钱??

广电的机顶盒不用了可以拆什么零件???或者卖点零花钱??

网友:
要修东西的话可以拆很多备件了,不修的话直接卖废品吧,没啥用

网友:
直接卖废品吧!

网友:
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呀

网友:
湖南有线啊?

网友:
电源线质量不错, 外壳也能利用
里面的电容电阻用上也还不错

网友:
到需要拆元件时才会用到,想卖点零花钱不是个好主意,这种东西就像是银联POS机一样,看上去很值钱,实际上用完就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
好像有地方特色,没法通用吧。

楼主:
恭喜你猜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