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水果iPhoneX 换个屏幕总成

楼主(2021-02-13):
同事知道我没回家,大年三十拿过来的,屏幕是前几天问我买LCD还是OLED, 我说都是副厂的,LCD就行了,一样的质量便宜
随屏幕配送的工具套装

先测试,能用再换

触摸应该正常,没告诉我密码,手机里应该有重要信息

屏幕胶,1:1的带膜,直接贴,不怕贴不好

电池刚换过,坏的屏也是换过的,说是漏液了,然后完全不显示,我拆之前开机没反应,充电有声音没显示

照片顺序乱了,对付着看吧。

网友A:
芯片植锡有什么好方法,钢网对齐一吹连锡

网友:
最好能换成天马刘海屏总成比较实惠,原厂屏虽然质量好,但是价格贵。顺便可以乐遇系统,摆脱可恶的苹果官方氪金收费。

网友:
有个8p,换了电池,换了后盖,换了屏幕,最终……折腾的没有4G信号了。。。

网友B:
一台手机可以换lcd和oled,真的牛逼。
这两种屏幕他们的显示机制和驱动等等都不一样吧,
能互换真的牛逼。

网友C:
我就想知道大年三十送修手机,管年夜饭不呵呵哈哈哈

网友:
这样还有面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知道大年三十送修手机,管年夜饭不呵呵哈哈哈

我管他年夜饭了,

网友:
副厂外屏柔韧性没原装屏好,不摔一般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植锡有什么好方法,钢网对齐一吹连锡

锡浆要干一点,风枪要打圈均匀加热以免钢网变形,最好能用可调预热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台手机可以换lcd和oled,真的牛逼。
这两种屏幕他们的显示机制和驱动等等都不一样吧,
能互换真的牛逼。 ...

屏的驱动IC应该是在屏上,把它当成一个显示屏,用专用协议跟主板通讯,这样应该好理解一点

网友:
谢谢分享,新年快乐!

网友:
没保护好面容,面容报废警告

网友:
早有双卡,我早就换苹果了。

网友:
不错,轻车熟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知道大年三十送修手机,管年夜饭不呵呵哈哈哈

哈哈,这个估计不是外人,得管饭

网友:
新年快乐!
回不去也有事干,比看春晚好,老朱劳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台手机可以换lcd和oled,真的牛逼。
这两种屏幕他们的显示机制和驱动等等都不一样吧,
能互换真的牛逼。 ...

好多oled的手机显示屏,市场上都有lcd的代换屏幕,价格便宜好多,有一些大厂生产的lcd代换屏幕,实际显示效果也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台手机可以换lcd和oled,真的牛逼。
这两种屏幕他们的显示机制和驱动等等都不一样吧,
能互换真的牛逼。 ...

去年9月份,我给家人的vivo x23换屏幕,原装的oled屏幕,带屏下指纹,要600多元,当时这个机器,屏幕完美的咸鱼也就卖700元左右。最后朋友介绍买了兰星球lcd的代换屏幕,没有屏下指纹,到手价格148元,显示,触摸效果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9月份,我给家人的vivo x23换屏幕,原装的oled屏幕,带屏下指纹,要600多元,当时这个机器,屏幕完美 ...

只要有市场,就会有高手去解决驱动接口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