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怎么烧坏电流互感器,看不出人为的,检测不出

楼主(2021-02-13):
就是这种互感器

网友:
互感器又不过大电流大电压,烧不坏的

网友:
难,有个办法 ,用针头烧热,扎进去注射盐酸

网友:
放电磁炉里。过上几秒钟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
输出碰碰220V看看
不敢的话从48V逐渐加电压。

网友:
这东西只能在外部绕一匝线圈,然后线圈输入大电流高压交流电,利用内部感应高压击穿自身绝缘,不过很难,因为只有一匝线圈,又要高电压又要大电流,当心不要把自己先电死

网友:
型号下面沒看到电流比,只看到那一排有电流比,比如按200:5为40,次月用电度减上月用电度乘以40为总用电度,说的不对请指正。

网友:
 方法是有,但不能教你。

网友:
解铃还需系铃人,
去X度搜索“互感器的制作”
用你的长处去进攻它的短处吧。

网友:
不要动歪脑子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不能开路……剩下的……嘿嘿

网友:
要dao电吗?200/5

网友:
弄坏还要看不出来,这后面的动机?……

网友:
给铁芯加一个短路绕组即会导致原二次绕组电流降低,具体降多少就看你咋加了。厂家校正就是这样搞的,想搞小聪明还是放弃吧,线损一般都有数的,多了会排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不能开路……剩下的……嘿嘿

那只是安全问题,开路的见过不少但没一个因此坏掉。

网友:
什么使用条件也不说,要想达到什么目的也不讲。难。。。里面的结构,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环变。一般电流都不小,里面的漆包线比较粗,很难弄断。都不如 把 去设备的电线弄断 来的简单,可以找个耗子放进去,让它把电线咬断。。。。

网友:
咨询所在地区的电网公司吧,毕竟它们才是专为的。

网友:
只能上高压~别无他法~~~或者你用充磁机给铁芯充个磁或许有用

网友:
浇点煤油,打火机,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