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百米hq61蹭网问题!

楼主(2021-02-13):
  新手一个,入手了一个百米hq61在老家蹭几天网,怎么弄笔记本都没网! 求助大神帮忙看看,新手不太懂,百米hq61必须刷固件才能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你这么一说我感觉设置没问题的话,应该就是设备本身有问题了,试了两个有密码的wifi都不行,感觉信号还 ...

我的也是800毫安,没问题的,楼上说的IP网段的问题你最好改一下,LAN口的网段不要设置成和WAN口同一个网段

网友:
你这个固件是波讯的固件,不用再刷了,直接就可以蹭网的,设置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A:
我现在用的网就是蹭的不知道谁家的,距离至少500米开外:

网友A:
看上去你的设置应该没问题,但是有两个问题:一是信号强度不太好,-83是无法稳定上网的,最好找-60多或者更低的,-70多勉强也可以用用,但是可能会比较卡,另一个问题是你蹭的这个信号可能是上不了网的,你最好换一个其他信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你的设置应该没问题,但是有两个问题:一是信号强度不太好,-83是无法稳定上网的,最好找-60多或者更 ...

经你这么一说我感觉设置没问题的话,应该就是设备本身有问题了,试了两个有密码的wifi都不行,感觉信号还不如手机. 对了你的电源多少安的,我的800毫安会不会是供电不足啊?

网友:
因为你两级的IP在同一个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800毫安,没问题的,楼上说的IP网段的问题你最好改一下,LAN口的网段不要设置成和WAN口同一个网 ...

确实是ip网段的问题,解决了,谢谢大佬!当然还有楼上那位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网就是蹭的不知道谁家的,距离至少500米开外:

百米2,网线连电脑上网的同时可以发射给手机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百米2,网线连电脑上网的同时可以发射给手机用吗??

可以是可以,但是最好后面再单独接个路由做发射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是最好后面再单独接个路由做发射用

单独加个发射还得买呢加上百米2的功耗也不小吧,测过大约多少瓦吗

网友:
我是比较服1~6楼的,虽然没仔细看说的什么,但明显没说到点上,楼主用的中继路由模式网段冲突了而已。我之前捡了一个网桥中继待机居然只有1瓦功耗,所以就多关注了点,百米这个淘宝卖20多块钱一个呢。不过2.4g我这没法用干扰严重。我捡的这个是ar9344 发射5.8G模式的,我用来给两个没5.8GWiFi的4G路由器当ap,同时还配置了中继。3条线路开了3个ssid,配置固定IP,通过切换WiFi切换线路

网友:
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职田镇下墙村,楼主你被标记了

网友(2024-08-26):
请问这个后台账号密码是多少?恢复出厂了,不知道账号密码

网友:
expr
    :expr ('*'|'/') expr
    |expr ('+'|'-') expr
    |Number #这里写入设备mac地址
    |Identifier #这里写入设备名称
    |'('ex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