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这两种外形的冲击批,哪种更好一些?

楼主(2021-02-13):
外壳固定方式不一样,但内部结构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有啥不一样啊,看电池接口估计是镍镉产品了,谁还用这个

网友:
下面那种好,上面那种扭力90N.m,下面那个125N.m

网友:
四螺丝的不耐摔

网友:
妙达这些老货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说实话老货价格贵是有原因的。

网友:
看一下价格,无爱啊!

网友:
第一个手感差、握把有点大偏硬、4抓打击块,改装后使用效果倒是非常不错,比牧田022好使,第二把没使用过.

网友:
开放式波箱与一体波箱,开放式波箱散热更好,扭力更大,低速扭力性能更好,可以重载作业。
一体式波箱,机器匀称更好看,转数可以达到更快,如牧田171,3600转,注意,工业级如泛音,松下等都采用开放式波箱,

网友:
买新的无刷机,这种老货真没必要

网友:
第一种买把便宜的锂电钻将肉换掉,改造后好用,很小的力就可以冲击,速度快,好控制,扭力也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