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这个2258XT的土狗在哪

楼主(2021-02-13):
从闲鱼上收的盘,原来是两片闪迪BICS3,搬到58XT U板上了,现在用原板子上了两片05466(据说能用),但是报错GPIO CHECK FAIL让检查土狗跳线,求助大家有没有现成的资料

网友:
主控背面,R23

网友:
05466是mlc.也就是9ddk.上2246en他不香吗?

网友A:
9ddk+58xt,调参已经完成,速度不理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ddk+58xt,调参已经完成,速度不理想

您这话说的,我也没有见过任何颗粒在58xt上行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这话说的,我也没有见过任何颗粒在58xt上行过

怎么说呢,连开心模式速度都上不去

楼主:
现在开好了…速度还是58xt那个尿性手头没有46EN的板子,先这么用吧

网友:
2258XT固件匹配不正常还是上2246EN吧 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