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一个神奇的电子表,半年误差两秒钟(XINJIE XJ-011)

楼主(2021-02-13):
这个十几块钱表从我买回来调整一次到现在半年了,误差两秒钟。奇妙之处究竟在哪里?

网友:
可能是晶振比较精准吧!

网友:
主板干燥!晶振精度高!谐振频率准确无误。

网友:
没什么奇怪的,几块钱的液晶玩具表都有遇到这样的精度的

网友A:
这情况,可遇不可求。

网友:
的确是好东西啊

网友:
和械表相比,石英表是前进了一大步,准,轻,薄都有优势。

网友B:
神奇之处在于,天冷的时候每天慢1秒,天热了每天快1秒,你再晚2天看就是无误差了

网友:
电子表一般都比较准!

网友:
二十年前马路边20块钱的走针石英表也差不多,2-3年差个10来秒。
换完电池就不用调,需要调就是要换电池了。

网友:
我的电子闹钟精度就很差.半年慢1分钟.

网友:
运气好,遇到一个精度高的晶振

网友:
我的 上汽通用 SGM7165SE 小车,车上的时钟买来时设好的时间,好多年没调过,照样很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奇之处在于,天冷的时候每天慢1秒,天热了每天快1秒,你再晚2天看就是无误差了 ...

精辟,这得万里挑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可遇不可求。

偶遇,只能是偶遇。

网友:
你抄上了,鉴定完毕

网友:
晶振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