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米生活2原版固件,要放大远端WiFi信号给电脑用,怎么设置?

楼主(2021-02-13):
祝各位新年财源广进
偶然得到一个百米生活2 路由
想用百米路由  接收远处的WiFi信号,再供给电脑或其他无线路由使用
(电源POE接口供电给百米路由→百米路由接收远处WiFi信号,电源LAN接口再把百米路由接收到的WiFi信号提供给电脑或其他路由)
请问该如何设置?
类似于,刷过波讯固件的百米路由的 “无线终端”模式,就是这样的效果。
↓大概就是图片1中的这种连接方式。

                                                                             系统版本
                                                                             Firmware version
                                                                             100MSHBHU2S_R_2.3.6
                                                                             原版固件的部分设置菜单

网友:
高级-工作模式

楼主:
好像没有这两个 选项啊

网友(2023-01-12):
百米生活2的后台用户名密码是什么

网友:
原固件的op不知有没有交换机功能,没有就网上找个op
用交换机功能修改wan和lan接口,让电源接口做lan

网友:
晚点就可以到货百米2了,坐等各位大神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