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重装win7后没有密钥

楼主(2021-02-13):
我的笔记本电脑开机时经常不能顺利启动,抽假期重装了一次win7系统,但密钥丢了,有什么办法?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下载个同品牌的OEM版,里面一般都有CD-Key,直接安装即可

网友A:
我装win7从来不需要什么密钥,直接跳过,有Windows Loader v2.2.2就行了。

网友:
百度搜搜啊

网友:
还能怎么办要么盗版,要么花钱买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装win7从来不需要什么密钥,直接跳过,有Windows Loader v2.2.2就行了。

升级win10吗

网友:
什么笔记本?

网友:
在网上搜下,WIN7有激活的软件,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装win7从来不需要什么密钥,直接跳过,有Windows Loader v2.2.2就行了。

支持一帖。
Windows Loader v2.2.2的确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的笔记本电脑是戴尔,型号为Latitude E6410。已是多年前的产品了。开机时不易进入系统,每次开机都要折腾好几次,本以为重装了系统就会好,结果非但没解决启动问题,反而把win7的密钥弄丢了。我会尝试大家提供的办法,谢谢。

楼主:
按照前面几位朋友的推荐,下载了Windows Loader v2.2.2,程序安装后一举成功。谢谢各位的大力支持,祝各位牛年行大运!

网友:
你是那个dell的e6410吧,为什么要用dell,hp,tp这些机器,因为可以搞到oem滴iso镜像,我从来不用那些傻子loader,

就是dell专用的iso就非常稳定.dell hp都有,hp是官方滴,dell好像不是官方滴,但也是半官方偷偷摸摸搞出来滴.

所有的机器,用原装的oem版是最最稳定的选择,没有2345,没有各种管家卫士,你只要把补丁打好,就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前面几位朋友的推荐,下载了Windows Loader v2.2.2,程序安装后一举成功。谢谢各位的大力支持,祝各位 ...

loader里面要有不干净的东西就哭吧

网友: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KMS激活一下,用起来没有区别

网友:
还是百度一个串码比较好,不会有啥子东西实际上win8同比省资源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装win7从来不需要什么密钥,直接跳过,有Windows Loader v2.2.2就行了。

Windows Loader 是什么原理,我的台机上使用激活不了...

网友:
笔记本win7激活有三个条件,
1. 在bios内已有资料
2. 己安装证书
3. 输入密钥。

基本上笔记本如果原来带win7的话,bios内就有资料了。
欠缺的是把证书导入和输入密钥而已。
证书你的笔记本是什么牌子,就去找相应的证书和密钥,把证书抄进去,再导入密钥就可以激活了。
百毒一下就可以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