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奇怪的打火机。点火方式有什么存在价值。

楼主(2021-02-13):
这种打火机我也买了个。一直搞不懂怎么点燃。火石都打废了都没燃。今天问了卖火机的。说倒火油再打火。问题是这种又没有密封。岂不是用一次倒一次?真没想通这种打火机有什么用。

网友A:
打火机下面吊个煤油瓶,绳子浸没在煤油里,就不用每次都滴煤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火机下面吊个煤油瓶,绳子浸没在煤油里,就不用每次都滴煤油了

没法做到密封火油就存不了多久就干了。

网友:
总感觉这是一部分,应该还有个油桶才对

网友:
这是买了个机芯吧,打火机壳子让卖家扣下来了。

楼主:
是完整的。问了店主说就是打火的时候倒一点火油。看图可以看出来有根铁丝可以拉下去盖住头子。打火的时候向上顶打开盖子或者钢珠就可以打火了。都是靠手拉上拉下。要是有下部分就没法拉下去盖住。

网友B:
这种玩意真的是没什么用。每次用之前还要倒煤油,还不如一次性的打火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玩意真的是没什么用。每次用之前还要倒煤油,还不如一次性的打火机呢。 ...

所以说无法理解这种打火机是干啥的。肯定是有它的存在价值才设计成这样。估计是户外用品。

网友:
建议带一盒火柴,要用打火机的时候先用火柴去点燃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说无法理解这种打火机是干啥的。肯定是有它的存在价值才设计成这样。估计是户外用品。 ...

这打火机,就是为了个噱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说无法理解这种打火机是干啥的。肯定是有它的存在价值才设计成这样。估计是户外用品。 ...

一年用一次,比如说上坟

楼主:
再看介绍好像是直接打火的。页面介绍不用油不用气。是户外使用的。但是我把打火石都打完了都没点燃。估计是火绒放久了潮湿了。

网友:
这种货看来就不好用。比1元的打火机差太远了。

网友:
市内就用电子火焰打印机,充电宝就能充,不用油不用火石,户外就用镁棒,非常好用

网友:
装B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网友:
这个不用油不用气,就靠打出的火星引燃灯绒。

网友:
这是玩具,做个摆设啥的,没实用价值。

网友C:
头一次是要用油,灯芯烧成炭后就不用加油了。原理请自行搜索“炭布”、“火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一次是要用油,灯芯烧成炭后就不用加油了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靠火石把火绒引燃。

网友:
我一直就用世界排名第二的西班牙打火机克里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