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扳手与电钻哪个扭力大

楼主(2021-02-13):
过年有点红包不知道买什么
雷力迅这个不知道还有没有活动了
发现这两种价格都差不多,一个是电动扳手,一个是戈麦斯的电钻
都是无刷电机,这两种哪个扭力大?能差多少?
戈麦斯这个还有39VF,39VF与88VF外形看差不多,是不是就是电池不一样?

网友:
只看扭力肯定是电扳手力气大,这种电池标的39VF、88VF对电量来说是没有意义的,随便标的,可能是指电池的型号。

网友:
有标注吧,如果是虚标的,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A:
黄色的那个理论上应该三百左右N·m,电池好差不多能达到。黑色的那个钻就是个12v加强版大约35N·m左右吧,也是看电池。不过你买来干嘛电动扳手主要用来扭螺栓的,打孔和上螺丝不太好用

网友:
从电机参数,是不是可以判断他们的两种哪个扭力大?

网友:
一般来说,板手的扭矩更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的那个理论上应该三百左右N·m,电池好差不多能达到。黑色的那个钻就是个12v加强版大约35N·m左右吧, ...

打孔或者拧螺丝吧,家里有个拧稍微长一些的木螺丝就拧不动了

网友:
冲击扭矩,你拿脚踩扭力扳手,能上百呢,和打孔需要的持续扭矩不一样的

网友:
电动扳手是冲击扭力大,嗒嗒嗒嗒的以一定的频率冲击输出,电钻是保证转速的前提持续输出扭力,较小,应用场合不同,按需选择

网友:
两种不同特性的工具啊,几乎没有通用的使用场合吧。

网友:
斧头和刀那个力气大?用处不一样,没可比性

网友:
肯定扳手扭力大   39扳手都能扭轮胎螺丝了  扭力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
家用和家具方面的用冲击电批更好, 电扳手适合机修方面的.

网友:
扳手一般大些,电钻扭力小

网友:
电动扳手和电钻原理不同啊!用处也不一样!要根据自己的需求买

网友:
那个电钻无刷的不便宜,几十块钱价格是有刷的,光看标价没意义,要点进去看,雷力迅电动扳手最低配都是真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色的那个理论上应该三百左右N·m,电池好差不多能达到。黑色的那个钻就是个12v加强版大约35N·m左右吧, ...

看看,这就叫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