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装了两个后视镜摄像头,再也不用担心前轮蹭马路牙子了

楼主(2021-02-13):
装后视镜摄像头的想法源自媳妇停车对不正停车位,靠边停车还老是蹭马路牙子
两个摄像头+两个屏(右边的屏大一点,因为离得远),拆了后视镜把摄像头装到内部,走线美观,就是安装的时候有些费劲。点烟口取电(没拍照片),不想用的时候直接拔掉就行了。

网友:
实用,只是我一直懒得改。

网友:
后视镜开孔装的?我直接贴2个小圆镜看后轮胎,前轮胎靠感觉。

网友:
装盲区摄像头停车时好操作快一些,外置屏我不喜欢我的方案是用旧的dvr做思路画面分割器盲区和后视同时显示在中控屏山个

网友:
拆都拆了不装个360全景?

网友:
倒车时三个后视镜两个摄像头一着急不知道看哪个好了,还是从看倒车镜倒车练起吧!

网友:
这个改装确实适用女人使用

网友:
羡慕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
高速有噪音吗

网友:
没太听出来,不过这破车噪音本来就挺大,不在乎这一点

网友:
确实适合女司机

网友:
摄像头参数价格啥的有吗

网友(2021-09-07):
可以,我一直也想装一个

网友:
要是把屏嵌入A柱里面可能会更好些,

网友:
新手倒车是有大用处的,好处多多。

网友:
这个还挺实用,还不挡视线。。

网友(2021-10-21):
那个……预计你媳妇基本学不会看后视镜停车了……

网友:
一套多少钱

网友(2021-12-06):
这么麻烦,还不如换个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