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拆修打嗝的电动车充电器72V20AH电池用的永名电动车铅酸电池充...

楼主(2021-02-13):
『X折腾』拆修打嗝的电动车充电器72V20AH电池用的永名电动车铅酸电池充...
废品大妈让大叔提过来的。话说这个代言明星蛮脸熟的,他应该不认得我吧。

浮雕,一般这种充电器用料都还行

参数

友情提示

一般充电器只要能亮灯,基本都没大碍

果真怀孕了,但肯定不是我弄得

比较堆料,输出有可控硅。

还有防反接功能。

换个高压电容,继续服役。。
然。。我的电动车上一个。。宿舍柴火间一个。。单位一个。。新家柴火间一个。。
不怕电动车没电了。
顺便挂咸鱼卖。。

网友A:
丧心病狂啊,把人家弄怀孕了不承认?

网友B:
谢谢分享,新年快乐!

网友:
那个紫色衣服的妹妹怀孕了!

网友:
有没有看看风扇转的怎样?

网友:
明星不认识

网友:
电容耐温性能下降了,那么快鼓包了

网友:
这个是必须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丧心病狂啊,把人家弄怀孕了不承认?

我才摸没两天就有了,肯定不是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新年快乐!

温总同乐啊。

网友:
充电器不错,双光耦还带可控硅。
西普尔充电器有个通病,300V滤波电容超过九成的损率,外观正常,容量跌至八成,扒开铝壳看到内部有点发黑了。少数的是可以充电但有异响,大部分都导致爆管。

网友:
新年快乐!谢谢分享

网友C:
这就是我以前老站发过的帖子,西普尔的,爆管,电容外观正常,但容量不足,内部也已经黑了,遇到了好多西普尔的68uf和82uf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D:
充电器不错,双光耦还带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我以前老站发过的帖子,西普尔的,爆管,电容外观正常,但容量不足,内部也已经黑了,遇到了好多西普 ...

嗯,充电闪灯首先考虑电容嗝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不错,双光耦还带可控硅。

话说这种充电器卖45包邮还有人嫌贵,主要是淘宝垃圾电源太多了,才10多元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