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摩托罗拉GP328维修求助以及真假鉴定

楼主(2021-02-13):
1. 此机器是朋友寄来, 描述为装上电池不开机。
2. 接上直流稳压电源,调到8.3V,开机,电流跳到30毫安后归零,请问这个是保险丝的问题吗?
3. 我在电路保险丝两端短接了漆包线,接上电源以后故障依旧。
请大神支招提供各维修思路,谢谢

4. 关于真假, 拆机后发现的2各问题让我非常怀疑这部机子是翻新或者假的, 一个是机壳标签上的串号和主板上的不一致。
另外一点就是主板正面的开关的焊点非常大,像人工后焊的。

网友A:
有个同样的坏机子,请教一下和背板相通的那个触点接电源负吗?

网友:
是真的,二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同样的坏机子,请教一下和背板相通的那个触点接电源负吗?

你好,请问是哪个触点,其实我也不太懂,现在是维修求助。

网友B:
这种一般是翻新机,也可能是上家自己修过。板号不一样就是换过壳或者主板,反正就是拆过了,但不会是假的,假的做工比这个差多了...
上电没有电流,测一下板子上几个大电容有没有电压,尤其是黄色的那个。有电压的话检查各个开关按键的情况,你圈出来的元件小的那个是个电容,大的也像是电容,保险丝一般不是这样封装,但看着线路像是串接在正极输入端,又像是保险丝的用法,有这个机子的维修手册的话可以对照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是翻新机,也可能是上家自己修过。板号不一样就是换过壳或者主板,反正就是拆过了,但不会是假的, ...

谢谢啦,我等下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是哪个触点,其实我也不太懂,现在是维修求助。

就是主机上的三个触点那个接电池正极那个接电池负极

网友C:
转帖:
GP328不开机检修
当碰上这类机子不开机时,首先检测保险丝有没有烧.如图..圆标3就是保险丝.相信都知道的吧..那算是我废话了.
    要是保险烧了,那换上保险丝,这时还不能通电..将万用表(在这里我用YX-960TR)打到1K.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拉到电池触片的+..正常的机子,这时应该是20K左右..要是小于这个阻值的话..那就要查一下是不是功放烧了或者哪里有短路..直到排队故障才能通电.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5256\wps1.png
要是保险丝没有烧,接下来的事就比较麻烦了.先来说一下机子的开机电路:
如图,机子接通电源,扭开音量开关,MECH_SWB+得到+7.5V的电压,此时R447R448将电流分成两路.R447Q403B极供电,由于C480的作用,Q403B极的电压在短时间内是不能上升的.也就是说Q403暂时未导通.
而流经R448的电流,CR440,R416注入到Q4051.Q405里有两只参数相同的PNP型三极管,在这里我们将左边这边取名为Q405-1,右边那只取名为Q405-2.
Q405-1MECH-SWB+ --R448--CR440--R416注入的电流下导通.C极电位被拉低.Q400导通..这时要是机子正常的话,CPU以及其他控制电路得电正常工作.
    机子正常工作以后,ASFIC(U404)37脚供出一个3.3V的电压,这个电压由CR4401脚供到Q405-1.虽然此时C480已经充满了电,Q403导通C极电压被拉低.但由U404-37脚返回的电压取代了由R448供给的电流.Q400继续维持导通状态.为相关电路供电.
从上图可以看出,
这样控制电路不能正常工作.U404不能正常工作,>
37脚此时是没有电压输出让Q4001脚维持低电位,
C480充满电之后,Q4001脚电压上升,3脚没有电压输出.
这样就断开了控制电路(CPU等电路)的供电
起到保护出问题电路的作用.
但这样也使我们的检测麻烦起来..因为这时我们测那一点都是没有电压的
(除了音频功放和射频驱动级以及功放)

当碰到这样的情况时,刚刚接触这类机子的维修人员是有点束手无策的.
测哪里都是没有电压,不知从哪里入手,那有没有办法呢?答案是肯定的.
那就是强行供电.
不过,在这里补充一下:当排除机子短路,烧保险的情况之后.就强行供电了..这是比较死的修机方法.
要结合机子的实际情况,如用户在场,可以询问用户..如机子有摔过..进水..或者其他原因导致机子不开机..如摔过,先换掉16.8M的晶体等..
要是实在是没有办法,就强制供电了.如上图..
Q4001脚低电位时,3脚有7.5V电压输出.这时我们可以人为让Q4001脚低电平..有几种方法..
1.是直接将Q4001脚用锡丝接地.这种方法最直观.但最危险.因为Q400MOS元件,极易损坏,在用锡的时候极可能受静电击穿..所以在对电路不熟的情况下最好少碰这些元件.
2.取掉Q430.看上图可知.Q403被取出之后.R448的电流就由CR440-R416供下去到Q405-1B..此时Q4001脚同样会由高电平转为低高平.
3.这是最方便最安全的用法.如下图.Q4174脚跟Q4003脚是接在一起的(SWB+).
这时我们只要将Q4176脚接地..这样4脚便可以输出电压了.因为Q417是在屏蔽壳外面.所以这种方法不用动风枪就可以了.而且Q417的内阻比较大,就算下面的电路有短路等现象.也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5256\wps2.png
实物图如下..由原理图可知.Q4176脚跟CR4133脚是相连的.由于Q417的管脚比较小.连接有点难..而连接CR413就方便多了..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5256\wps3.png
接下来也不说那么多了.
强行供电之后,量一下
数字电路供电VDDD3.3V
模拟电路供电VDDC3.3V
模拟电路供电VDDC5.0V这三个电压是否正常.
这三个电压正常的话.
接下来量一下复位线的电压是否正常(CPU94脚的RESET).正常3.2V-3.3V.
要是不正常,一般都表现为没有电压.此时检测数字电路.

还有就是基准信号有没有(16.8M).
要是有频率计可以方便地是量一下锁相环的19(FREFOUT)有没有16.8基准频率就行了.
要是没有,检测晶体以后相关电路.
在没有频率计的情况下,可以用数字电压表量下锁相环的19(FREFOUT)的电压,正常情况下是1.74V.没有16.8M信号时是1.4V.

若复位线的电压和16.8M都正常的话.吹开ASFIC或者CPU的屏蔽壳,CPU90(SYN)的频率是多少?正常是7.3725M.不正常时是3.68625M.这时检查大码片(FLASH ROM)CPU.这些机子出现大码片资料丢失的情况比较多,CPU有问题则比较少见.要是码片没有出现硬件损坏的话.48重写一次就行了.
这些机子,要是出厂时间比较久的,我发现较早生产的机板的颜色都是枯草色的.而近段时间生产的都是草绿色的.较早出产的板子,在修理时要小心,要是吹的时间长了,板子过热很容易就出现断线.
CPU与大码片(FLASH ROM)之间的线是比较多的,这些机子不开机也有比较多一部分机子就是大码片与CPU之间的连线开路.此时表现是CPU90(SYN)的频率是3.68625M.

,在这里补充一下,要是开机时有两声嗜嗜的提示音,但是指示灯没有亮.按任意键都是出现嗜嗜的声音.这些情况多都是是小码片(RAM)资料丢失.小码片硬件损坏比较少,48重写一次多可以重新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帖:
GP328不开机检修当碰上这类机子不开机时,首先检测保险丝有没有烧.如图..圆标3就是保险丝.相信都知道 ...

非常感谢。

网友D:
你标注的是电容   那个写着DALE的是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标注的是电容   那个写着DALE的是保险

我圈出来的那个确实是保险丝, 24V3A的过流保护。

楼主:
是的,确实是翻新的。

网友(2022-01-08):
哪个是保险丝 有知道的大神告诉一下

网友:
肯定是翻新机

网友(2023-11-05):
好贴,感谢大佬们

网友(2024-03-30):
这个位置有个三极管,一般就是这玩意坏了。坏这玩意的主要原因一般是对讲机用没电了,在放到座充上之前没有把旋钮关闭,或者在座充上开机按了ptt

网友(2024-07-11):
这个是早期的不带滤波版本

网友(2024-09-29):
我的328让我整的不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