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ut61b改单锂电供电

楼主(2021-02-13):
优利德UT61B买来十一年多了,精度还可以,就是9v电池不耐用,过年有点时间就想把它改成锂电的,说干就干,在网上找了很多教程,不是升压就是两节电池串联,本来想用升压方案,拆开万用表一查主控资料是2.4-3.6v供电的,那不是用单节锂电池就行了吗,然后把表接到可调电源上验证,发现只要电压高于2v就能正常工作,完全可以用单节锂电池供电,下面上图片说明更改方法

网友A:
謝謝分享,新年快乐!

网友B:
牛逼牛逼  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牛逼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网友C:
这样也行?我都觉得两串锂电已经很简单了!
所有档位都没有影响吗?厂家为什么这样设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也行?我都觉得两串锂电已经很简单了!
所有档位都没有影响吗?厂家为什么这样设计呢? ...

完全没问题,主控的工作电压最低2.4v最高3.6v,即使用9v电池,还是要被稳压到3v左右。不改电路也能直接用,只不过会一直显示低电量,还有背光不会亮。改电路是为了能正确显示锂电池低电量状态,及时充电。让背光正常点亮

网友:
收藏了,等我的表没电了也改改,优利德ut890c

网友:
我61E也是用单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