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办法定位发出蓝牙信号设备吗 家里突然出了两个没名字的蓝牙设备

楼主(2021-02-13):
挺奇怪的 手机 电脑都能搜索到
我家有一堆电子破烂什么的 但是那东西发出半个月的蓝牙也还有电 挺奇怪的 想找到源头然后把电池拔掉
我家楼层较高 不可能搜到室外的设备

网友:
你家没邻居么

网友:
领居的吧,有些iot设备会发射没名字的蓝牙

楼主:
蓝牙信号通常不会穿过没有门的墙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信号通常不会穿过没有门的墙

你说的都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信号通常不会穿过没有门的墙

我的蓝牙耳机能隔2堵墙正常听音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信号通常不会穿过没有门的墙

去你家另一个房间,就搜不到这个蓝牙了,省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信号通常不会穿过没有门的墙

你都说通常了,也有例外的嘛,我隔壁的手机就开着蓝牙,隔了两堵墙我都能收到

网友:
没查出来制造商,
所以肯定不是大厂制造了,

我能想到的就只剩下,
根据信号强度来三点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诺基亚N81?

那个是家里玩的 已经配对了 我说的是那两个没名字的

网友B:
看看哪里是不是有共享单车的车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哪里是不是有共享单车的车锁

不可能有这种东西 估计是手表手环之类的 或者可能是电子钟什么的

网友C:
连上试试,看能有什么提示或者能控制发声发光之类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上试试,看能有什么提示或者能控制发声发光之类的不

连不上  配对不了

网友D:
我路由器上的蓝牙没有风枪我都想办法搞掉了,2.4G干扰太严重了。特别是三星手机的WiFi和蓝牙互相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路由器上的蓝牙没有风枪我都想办法搞掉了,2.4G干扰太严重了。特别是三星手机的WiFi和蓝牙互相干扰。 ...

我的手机 同时用wifi和蓝牙 也没干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手机 同时用wifi和蓝牙 也没干扰

你用的绝逼不是三星手机,现在的不知道,以前我两个三星都有问题。都是上市3~4千多的手机。看个直播卡得不得了,不断缓冲,蓝牙音箱声音也断断续续,换连接5.8gWiFi啥事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绝逼不是三星手机,现在的不知道,以前我两个三星都有问题。都是上市3~4千多的手机。看个直播卡得 ...

我的是华为手机

网友:
我总能搜到很多蓝牙设备和wifi设备,不过都是邻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