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测量电阻和电导

楼主(2021-02-13):
新年快乐!
测量一个100MΩ的电阻和一个5.1MΩ的电阻,分别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和电导档测量。
电阻值能看得懂,电导看不懂。
恳请大家指导!谢谢啦!

网友A:
电阻和电导是倒数,剩下的初中算数
在复平面上的定义,电阻×电导=1,在实轴上,角度0,π;电抗×电纳=1,在虚轴上,角度±π/2;阻抗×导纳=1,角度范围覆盖整个复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和电导是倒数,剩下的初中算数
在复平面上的定义,电阻×电导=1,在实轴上,角度0,π;电抗×电纳=1, ...

学习了。谢谢回复!

网友:
电导测试原理是什么?

网友B:
这都倒数关系了,有必要专门设个电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都倒数关系了,有必要专门设个电导?

有必要啊  电阻档只能测到几百M,有的表才几十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必要啊  电阻档只能测到几百M,有的表才几十M

正解!说白了就是专门测量高阻值的是吗?

网友D:
电导挡能测的电阻大很多,这台表能精确到0.1nS(纳西门子),理论上最大就能测到1/(0.1*10^(-9))=10GΩ的电阻。
电阻挡当然是测不到这么大阻值的。

网友E:
这个nS的意义有限,欧姆档最高200MΩ,也就是5nS,也就剩下5.0~0.1nS是电阻档无法测量的,再考虑到精度为1%reading+3count,这档也就剩了对200MΩ~10GΩ的定性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导挡能测的电阻大很多,这台表能精确到0.1nS(纳西门子),理论上最大就能测到1/(0.1*10^(-9))=10GΩ的电 ...

是的谢谢。量程10MΩ~10G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nS的意义有限,欧姆档最高200MΩ,也就是5nS,也就剩下5.0~0.1nS是电阻档无法测量的,再考虑到精度为1% ...

谢谢。电阻和电导是倒数关系。分别用电阻档和电导档测量得出两个数值,换算下来也是存在误差的。自如您所说,只能定性不能定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