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奇怪的电脑问题:开机LOGO跑偏

楼主(2021-02-13):
有台05年的旧电脑,每次开机winLOGO都会跑偏,但桌面正常。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显示器分辨率自动调整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开机时的几个阶段的分辨率不同,显示器没自动识别出来,你可以在偏的时候快速按一下显示器上的自动调整按钮试试能自动调整好吗。

网友:
开机LOGO分辨率可能是800*600,甚至是640*480,你显示器尺寸太大,分辨率太高,自动显示时可能不太适应,不用在意。

网友:
自动适应才好。

网友:
VGA信号就这样,数字接口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显示器自适应的问题,不用管它,不影响的

网友:
真是闲的蛋疼,分辨率自动调整

网友:
这时候显卡还没工作,记的屏幕好像有个居中选项可调,调显示器,

网友:
后开显示器可以解决,眼不见心不烦

网友:
肯定揷得 VGA 接口    用 DVI 接口就不会了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
硬盘录像机(NVR及DVR)也有这种情况,某些因素下(如:当前输出分辨率、显示器尺寸、最大分辨率 等因素)也会出现画面跑偏现象。

音响总是提示“蓝牙已连接”、“蓝牙已断开”,怀疑附近有人在瞎搞。

网友:
分便率不同

网友:
换根线就好了

网友:
我win10,索泰GTX550Ti  装完显卡驱动开机就要30秒-3分钟,哎,驱动新旧都试过

网友:
显示器分辨率不同,有着不同的边框设置。

网友:
VGA接口有时会这样。开机出现LOGO跑偏时立马按下键盘上的暂停键(Pause有缩写PB)然后按显示器上auto按钮,自动调整完美解决。只要你手速够快也可以当场按下auto键。完事后按任意键继续。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向老板申请换高清显示器哈哈,办公电脑多数看文字吧,建议还是用dvi、hdmi或dp接口的,清晰度好的不是一点点而是很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