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新手适合飞线吗??一把键盘新手要飞多久??

楼主(2021-02-13):
新手适合飞线吗??看上去有点多,不知道要飞多久………………,有搞过的吗?一把键盘新手要飞多久??
看了下打板要¥150左右,5张多出来4张也没什么卵用,又卖不掉……
已经打板小主控了,刷60键盘固件正常识别 配置……

有个有线的机械键盘,13年左右买的
看到有人改成无线的了,…………我也想把它改成无线的有线双模的
貌似都是改的优联…… 也考虑过优联,
貌似优联主控也有几十淘个二手键盘,光主控的没几个卖家样……
有客制化键盘……蓝牙开源的可以自定义按键…………
这样就可以自己布线飞了,感觉飞线不会那么乱了,还可以设置自己常用的功能按键

如果按照默认排列脚不够用…… 只能缩到一起去了………………

然后按照矩阵把位置设置好

布线貌似有些被挡住了 P一下,方便对着飞线

按键设置一下。有8层可以设置 一般两三曾就够用了

然后生成配置文件→编译固件→刷入主控→飞线开搞→…………

准备开搞…………
主控是年前打的版。
新人新手 全部自动布线 听说数据要差分布线…… 这个没有差分布线 。这点数据量应该不会影响吧
在一个60的键盘上使用中暂时没问题

这个蓝牙拆了几次 成这吊样了 买了2个 拆坏了一个…………
没焊 的那个是usb的 等上班和二极管一起买来焊上
有线无线双模就完成了
没有风枪,只有个黄花烙铁…………
焊这个小电容太难了,应该换大的封装的…………

网友:
这跟什么手没关系吧 从幼儿园开始就手工好的什么干不了 缝个血管移植个心脏不也手到擒来

网友:
     熟能生巧、看暑复杂、明白机理后ー目了然。

网友:
楼上说的对,没有第一次永远都是新手!

网友:
看着挺乱,其实先焊好行,图上红色的线,再焊好列,很简单,最多一个晚上搞定

网友A:
关键看你动手能力了……我之前赋闲的时候做过一次飞线键盘,做了两天,差点累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看你动手能力了……我之前赋闲的时候做过一次飞线键盘,做了两天,差点累死。 ...

这么累…………看来只能放弃了哦

网友:
键盘用有线的又没什么影响

网友B:
飞线倒不会多累 ,就是线弄麻烦, 带皮的得剥皮,要是有那种带绝缘 可以直接焊接的粗点的线就简单了,有细漆包线,粗的 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C:
折腾也是乐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线倒不会多累 ,就是线弄麻烦, 带皮的得剥皮,要是有那种带绝缘 可以直接焊接的粗点的线就简单了,有细 ...

漆包线有什么方便焊接的办法吗??
主控板已焊好,固件也已经编译好了刷入蓝牙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也是乐趣啊

准备开搞了 等上班时间买了二极管就开始飞线…………
现在蓝牙非常省电了 装个锂电池可可以用很久

网友:
别着急,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改好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030&extra=page%3D1%26filter%3Da ...

厉害,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