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供电 20+4 插上这4针辅助供电 无法点亮

楼主(2021-02-13):
买了个二手的 台达 VX300, 用来测试 两套系统的好坏, 卖家说电源没有问题,

看到电源的主板供电插针是20+4,主板的插针也是24针,然后我就插满了.而后问题来了:
第一套: 微星 B75+ G1620, 开机启动后数秒后重启,无法点亮
第二套: 梅捷 H110 + G4560, 开机启动后一直黑屏,无法点亮
到了这里我都绝望了.... 然后我突发奇想,把主板供电的4针辅助去掉了,然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两套系统都点亮了....
我纳闷了,4针不是辅助供电吗,插上怎么反而无法启动呢,是卖家骗我了吗,还是另有什么隐情呢, 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有一相电源短路了,你测下4针那里看看

网友B:
额外的4PIN是3.3/5/12三个电压+和一个公共GND,按理来说如果这4PIN里某两PIN短路了整个电源都会保护的,你可以测下这4PIN的线序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
找个确定好的电源试试先

网友C:
那4针估计不是主电源那里的,是用在显卡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相电源短路了,你测下4针那里看看

谢谢回复, 那意思是这个电源是有问题的,只是卖家不知道或者故意隐瞒对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4针估计不是主电源那里的,是用在显卡上的。

应该不是,因为它标注的是+4,显卡的有一个单独的标注的PCI-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外的4PIN是3.3/5/12三个电压+和一个公共GND,按理来说如果这4PIN里某两PIN短路了整个电源都会保护的,你 ...

奥,原来黑屏是电路的保护, 测4pin的线序,不太懂,是用万用表量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奥,原来黑屏是电路的保护, 测4pin的线序,不太懂,是用万用表量吧

我的意思是,如果真是三路电压中某一路对地短路,那应该不需要4PIN插主板,直接一启动电源就保护了,所以可能是这4PIN被人重新接过线然后线序错了,网上能找到这4PIN的定义,黑笔接GND,其他三个都测下看看线序正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如果真是三路电压中某一路对地短路,那应该不需要4PIN插主板,直接一启动电源就保护了,所以 ...

好的,谢谢大佬,还有请问,假如不接这4条线(最坏的情况是这四条线已经坏了,而不是接错), 12V的供电可以大约达到铭牌上标注的 18A的一半吗,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还有请问,假如不接这4条线(最坏的情况是这四条线已经坏了,而不是接错), 12V的供电可以大约 ...

能到,20PIN里有一根12V,4PIN里还有一根,这种老品牌电源一般单根线就有1平方

网友:
拍一下插头吧,应该是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如果真是三路电压中某一路对地短路,那应该不需要4PIN插主板,直接一启动电源就保护了,所以 ...

还有,大佬,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想到我在村里,没有地线,金属机箱外壳都带电,usb接口也是,你说和这有关系吗

网友D:
肯定是插错了,没烧主板已经是运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大佬,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想到我在村里,没有地线,金属机箱外壳都带电,usb接口也是,你说和这有关系 ...

很正常,ATX电源的输出负是和地线直连的,地连接电源外壳自然也连接到机箱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插错了,没烧主板已经是运气了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万幸

网友E:
应该不是线序错了,四针就是12V,错一个就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大佬,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想到我在村里,没有地线,金属机箱外壳都带电,usb接口也是,你说和这有关系 ...

我也试过,貌似06年左右,主机带电,键盘也带电,benq的金属底壳,刚开始以为航嘉电源漏电,带去广州检测,发现没事,后来回家检测发现,竟然是三星纯平显示器漏电。。。不过我这种概率应该很低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线序错了,四针就是12V,错一个就短路

我刚才拍了下照片,请问可以通过颜色判断电压吗,你看这个图片,是不是错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如果真是三路电压中某一路对地短路,那应该不需要4PIN插主板,直接一启动电源就保护了,所以 ...

是不是可以通过颜色判断电压呢,我刚才拍了下颜色的位置,这个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