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地贝扫地机的艰难历程(完)

楼主(2021-02-13):
在去年临近开学之际家里的扫地机坏了

现象是不能充电,指示灯各种颜色狂闪,开启提示电池没电,估计是电池亏电保护了,奈何要去学校没时间修了。这学期放假回来查问题

拆开后盖看电池两根线还好没啥保护板锁电池啥的骚操作

接上可调电源给电池激活

之后我就装回去充着电调好定时打算用了

结果第二天发现故障依旧

整机接可调电源充电看电流

发现无充电电流,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估计是充电芯片那里的问题吧。

拆开一看居然没充电芯片,是纯单片机控制的buck电路用来充电,单片机有stm32f103的100脚的型号,看起来基本引脚都用完了

估计是分压反馈电阻的问题吧,得细查电路了,看起来充电循迹只有红外接收管,看起来还是可以逆向工程一下充电器
接下来开始细查电路

打开stm32引脚图先从adc口开始入手,先万用表测一下看看有没有击穿的adc口,要是电池采样adc击穿了就彻底凉凉了,再逆向工程一波充电口附近的电路

示波器测降压mos管波形正常
找到充电反馈的adc口,刮开板上对应线路测量,充电反馈电压正常

测电池电压发现之前电池电还是充进去了,但只有开机开关断开的时候才能充电,接指示灯也是开关打开的时候不会显示充电,那着重查开关后面的电路

先把之前接近充满的电池电放完,当时放多了保护板又亏电保护了继续可调电源充一下
但是开关后面就只有连着一个二极管这个电路是和充电路这边有关的,其他电路都是给各种外设供电的,

查了半天又查到了原来的buck电路这边,这个电路看起来周围一堆纯晶体管电路是电容自举电路+mos管驱动电路,测有个双二极管有一边好像没有方向无穷大,但这是带板测的没这么准,测信号这边的小mos管,好像没有完全导通,但也有可能是电容自举电路里信号放大用的,查双二极管,好像有几个双二极管是过压保护,把adc采样电压钳位在3.3+0.7v以下的,但这个电压应该不至于损坏adc口也不至于把采样分压电阻烧了,查了好几天查来查去查的心态爆炸,当我正想放弃时,去看了下二手好点的扫地机也要一两千,

还是继续查问题吧,就在我我示波器探头各种乱怼的时候,突然发现单片机供电ldo输入5v输出居然也是5v,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不对,但测ldo输入输出端并没有短路

之前目测这边的电路应该大概是先开关降压5v再ldo降压5v转3.3的,但看这个像1117的东西查丝印81m57又查不到是啥的东西,就没管了,现在在仔细查丝印,淘宝查到这个是丝印TJ的tlv1117,但直接去查tlv1117数据手册又查不到TJ这个丝印是降压几v的,虽然也有可能是降压5v的1117,而且stm32也能耐受5v的输入,但肯定不可能开关降压5v后在加个5v降压,一般stm32也是用3.3v供电,而且淘宝也有卖丝印TJ的3.3v1117,索性先换个3.3的1117看看

然后开机开关打开看起来好像也能充电了,而且充电电流比之前开关断开的时候还大,装回去试试看

居然能用了

那这个扫地机单片机供电3.3v变成5v就出现不充电的故障估计是原本设计的电池充电电路用adc采样就需要3.3v的电压基准来保证测量精度,但厂家为了省成本用供电的3.3直接充当基准电压,导致供电的3.3v变成5v后原来的电池采样电压相比现在的基准电压就被单片机识别成亏电不能正常工作。而且这个1117也不止给单片机供电,还有部分外设,但这个1117的焊盘可以说是散热设计的基本没有,用料能用ti的1117但散热跟不上,最后还是导致1117烧了,还好stm32能耐受5v电压不然就凉凉了。不过这个扫地机是刚过保修没多久就坏的,不知道这里这样设计是不是别有用意,而且主板上还有贴纸特别注明国内版不知道是不是出口版就设置跳线把电压基准给加装上了。下次这个ldo再烧就改成外挂一个输出能力3A以上的开关降压上去,看谁干得过谁

网友:
看起来确实很艰难

网友:
完整发完可以加精了

网友:
继续,等着看结果。我也以后不充电的

网友:
坐等更新。加精的节奏。

楼主:
终于更新完啦

网友(2021-11-28):
你好,看了你维修扫地机的过程,实在佩服,我的扫地机是科沃斯dd35,和你的用一样的单片机。由于放置时间长,一直没用,拿出来开机正常,突然亏电关机后就再也不能开机,不能充电了,求助帮忙看看,哪里能查到单片机没个脚的功能?以及你提到的电压测量脚是哪个?

网友:
检查过程好复杂的样子,看不懂啊,结果看来很简单的,维修还需要系统学习一下。

网友(2022-08-11):
但这个1117的焊盘可以说是散热设计的基本没有,用料能用ti的1117但散热跟不上,最后还是导致1117烧了

换个1084-3.3的。。。

网友:
修好它真不容易一波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