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如何制作一个最简单的锂电池放电装置?

楼主(2021-02-13):
数码相机好久没用,电池自己鼓包了,想到家里锂电池很多,想做一个放电器。手头有些led灯板
有没有什么便宜的模块,改吧改吧,可以设定一个安全放电电压,这样吧长期不用的锂电池接上led,统统放到3v左右,就可以长期存放不担心放坏了

网友:
放到3V你还想不想用了...

网友A:
锂电池应该充满保存,并且隔一段时间要拿出来补充电再保存,而不是放电到3v左右保存,因为所有的锂电池都会有大小不同的自放电率,充满电的电池放一段时间后,会因为自放电而电压电量变低,你现在把电池放电到3v左右再保存,这样过一段时间后会因为自放电而欠压,长时间后就因为大家俗称“饿死”而让电池失效.....

网友:
如果用锂电池的电器能取出电池的,更要单独把电池从电器中取出来,充满电后单独保存;不能取出电池的,要定期给电器充电。

网友:
锂电池放到3V,等你拿出来用全都坏了,个人感觉,应该充一半的电,并且要定期补电

网友:
找个锂电保护板,输出端根据电池容量接一个放电电阻,再并联一个发光二极管做指示就行了。发光二极管用普通的,加个限流电阻。锂电保护板接到电池上,LED灭了,就完成放电了。

网友B:
买的新锂电收到时都是3.7V左右,是不是厂家长期保存的电压就是3.7V

网友:
锂电池长期保存40~50%容量电压保存,三元大概3.8v左右,磷酸铁锂电池自放电大,要定期补电

网友:
锂电放完保存会饿死的

网友:
锂电不能放完电保存,否则电池会坏掉,应充70%保存。不要充满保存。

网友:
充电到3.8V 大约50%的电量  保存

网友:
的确放到3V就不用再担心了

网友:
嫌麻烦就买个ZB2L3容量测试仪 可以设定电压  十来块一个

网友:
用给铁锂电池充电器,统一充到变灯正好,过一段时间补补电。你那个鼓包的电池是因为自己放没电了,才鼓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应该充满保存,并且隔一段时间要拿出来补充电再保存,而不是放电到3v左右保存,因为所有的锂电池都会 ...

三元锂电池出厂都是3.7V-3.8V,这应该就是理想的储存电压,而不是满电或严重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应该充满保存,并且隔一段时间要拿出来补充电再保存,而不是放电到3v左右保存,因为所有的锂电池都会 ...

满电会鼓,3V基本没电了,会像您说的由于自放电导致欠压,一般要求是50%-80%的SOC保存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1544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的新锂电收到时都是3.7V左右,是不是厂家长期保存的电压就是3.7V

应该是。我买到的电池也是3.7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