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网件的ex6150无线扩展器

楼主(2021-02-13):
翻箱子翻出来的,好像几年前用过段时间。拆给大家看看。

楼主:
侧边有复位孔,ap和扩展模式选择开关,和开关机等等,当然还有个千兆口。

楼主:
四角螺丝取下,掀开后盖。

楼主:
掀开主板,大片的导热垫,底下是块金属板。

楼主:
主板通过排针和金属板底下的电源板连接。把屏蔽罩打开看看,内部也有导热垫辅助散热。

楼主:
MT7621st+mt7612en+mt7602en,大家都是老相识了。

楼主:
Esmt的m14d5121632a内存颗粒。

楼主:
Mx25l12835f,应该是16m的。

楼主:
电源板就不拆了,再拆下去就是破坏性的不可逆了。此机理论上可刷第三方固件,但估计需要编程器才能刷了,懒得折腾了,就让它安安静静的做扩展器吧。

楼主:
嘿嘿,又翻出来一台。

楼主:
记得以前台式机用5g连接能稳定跑到70m/s左右,速度算挺快的了。

网友A:
这配置屌爆了,7621千兆的吧?但怎么没看到网变呢?双频还带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配置屌爆了,7621千兆的吧?但怎么没看到网变呢?双频还带pa

千兆的没错,双频带pa,信号覆盖很好。网变倒是没注意。

楼主:
这个是v1版本的,记得v2版本的网上有现成的openwrt可刷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千兆的没错,双频带pa,信号覆盖很好。网变倒是没注意。

屌爆了,没看到网变

楼主:
v2版的openwrt官网上就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屌爆了,没看到网变

会不会rj45接口内自带网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rj45接口内自带网变了?

估计只有这一种可能了!又高科技集成网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只有这一种可能了!又高科技集成网变了

网口集成网变已经不是新高科技了,古董au路由就是集成了网变

网友:
这货的信号很稳定,就是启动慢,不过网件的东西貌似启动速度都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