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视门铃——轻量级监控网络

楼主(2021-02-13):
上班时间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做了个可视门铃,安全升级

主要功能:
1、主动监控:
(1)门口机MCU+微波感应模块(红外热释不太灵敏)可实现人来即触发,不用按门铃也可以看到门口情况。
(2)室内机可按监控或对讲按键实现门口监控。
2、对讲功能:室内机和门口机内置对讲电路,可实现双向对讲。
3、时钟同步:主控机可给门口机、其他从机进行时间同步,每整点同步一次(不同步日期,因为用不到)。
4、其他:免打扰功能(22:00-7:59不播放振铃,仅打开显示屏),RS232单线通信,室内机振铃音可选。

暂未实现的功能:
1、与楼宇对讲合并:我家对楼宇讲坏了,偷懒就没实现。
2、多机对讲。
3、远程监控。

单片机:
1、主控机、门口机:STC15W408AS
2、室内大屏:STC15W404S
3、室内小屏:STC15W401AS

时钟芯片:DS3231SN
对讲芯片:MC34018DW

1、系统逻辑框图及状态转移示意图

2、门口机安装后的样子、门口机内部、门口机PCB

3、室内机

网友:
挺腻害的,以前有这个想法,没能力实现

网友A:
做成小型化会不会更好看呢?摄像头、感应器装在猫眼上,控制板集成一起在门内,这样会更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小型化会不会更好看呢?摄像头、感应器装在猫眼上,控制板集成一起在门内,这样会更美观! ...

我家入户门不是正对着走廊的,没法这么装;另外还是以预防为主

网友B:
室内显示是用的单片机接受摄像头的信号驱动的屏幕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内显示是用的单片机接受摄像头的信号驱动的屏幕显示?

不是,单片机只是打开屏幕的电源,摄像头信号直接到屏幕。

网友:
有点牛逼了啊

网友:
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因为我不会单片机编程(包括51、A V R、pic等),导致我没有去制作。
(如果愿意开源PCB板文件、单片机源码等资料的话,别人也可以照着DIY一套)

RAM:512MB
ROM:4GB
CPU:全志A10 单核 1GHz

网友C:
家里的楼宇对讲也已经坏了很久了。
一直也想做个可视对讲的,一直停留在脑海中。
楼主的这个方案可以参考了!
MC34018DW部分的电路能参考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的楼宇对讲也已经坏了很久了。
一直也想做个可视对讲的,一直停留在脑海中。
楼主的这个方案可以参考了 ...

我是直接抄的原来门铃上的电路,然后参考了网上查到一个电路,不过这个电路效果一般,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抄的原来门铃上的电路,然后参考了网上查到一个电路,不过这个电路效果一般,参考。

好的,谢谢!

网友D:
状态机是用啥工具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状态机是用啥工具画的?

PPT:titter:

---------------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单片机只是打开屏幕的电源,摄像头信号直接到屏幕。

摄像头是模拟信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摄像头是模拟信号的吗?

是模拟信号的,数字的我也不会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模拟信号的,数字的我也不会弄

模拟电路玩的好的都是很牛逼的。

网友E:
我的方案是米家全家通,门口装米家摄像头和饼干开关,室内用的小爱触屏智能音箱,设定单双击饼干,摄像头抓拍照片发送至手机及小爱触屏智能音箱。这样最简单了,对于我也够用了,就是如果哪天服务器崩了就不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方案是米家全家通,门口装米家摄像头和饼干开关,室内用的小爱触屏智能音箱,设定单双击饼干,摄像头抓 ...

我一朋友也是这种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