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惊喜-螺丝固定的子弹头照明LED灯泡

楼主(2021-02-13):
楼道里物业换下来的,掂量了一下有点沉,上面布满了涂料,估计是粉刷楼道喷上去的。
子弹头出插排我知道,出照明还真是第一次见。
看外观有点骚气,一圈蓝色,灯头部分金属很光亮,铜镀镍大概。

以前掳的LED灯都是胶水卡扣,第一次见螺丝固定的

三颗十字螺丝,拧开看见驱动,好歹是恒流,硅胶线好评

驱动小板塞在塑料部分绝缘散热,看出来有芯片,电容没怀孕

一圈蓝色的竟然是硅胶圈,方便手拧灯泡增加摩擦力吗,

下面是整体的铝,虽然薄,但比塑料强多了

灯罩部分依然是塑料卡扣,灯板是铝基板,看得出至少烧了一颗灯珠

烙铁拆焊去下驱动板备用,大冬天的,60W烙铁焊接铝基板还是费劲

最后看一眼全家福,灯头是塑料绝缘,中间是铝筒散热,但是灯板与铝筒没有导热胶脂,仅靠三颗螺丝固定导热,所以铝基板很热,灯珠挂了,六串的灯珠,看起来质量还行。

总结,这款子弹头照明的LED灯比淘宝烂大街的便宜货还是强一些,虽然不知道跟子弹头插座插排有没有半毛钱关系,好歹用了恒流驱动,铝基板和铝筒以及硅胶线和铜镀镍螺纹,以及特殊的螺丝固定,这些都是成本。但是也有败笔,就是空心仓,铝筒太薄,没有加导热硅脂。祝大家春节快乐,喜欢的点个赞再走吧。

网友A:
三颗十字螺丝,拧开看见驱动,好歹是恒流,
 阻容供电的电源也是恒流啊。

网友B:
准备好打火机,换一下灯珠继续用

网友C:
第一次见螺丝固定的

网友D:
做工看着不错,非隔离恒流源,灯珠貌似单颗双芯片1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颗十字螺丝,拧开看见驱动,好歹是恒流,
阻容供电的电源也是恒流啊。 ...

。。。。。。。。这,我竟无言以对,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好打火机,换一下灯珠继续用

这种封装的灯珠手头恰好木有,刚才短接那颗烧坏的珠子,剩下五颗亮了,四瓦多功率,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螺丝固定的

确实,多三颗螺丝多三分钱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看着不错,非隔离恒流源,灯珠貌似单颗双芯片1W的。

谢谢捧场,这个灯珠看起来还可以,万用表二极管档没点亮,短接坏掉的珠子上电就OK了,挺亮的

网友:
结构还不错,散热可以

网友:
吕基+板子隔离 牌子货还是有保障

网友:
功率小的烙铁对待这种铝基板的还是很头疼的

网友E:
看这结构眼熟,好像在哪见过,不知道几个米

网友F:
我这边气温10几度了,焊铝基板还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结构眼熟,好像在哪见过,不知道几个米

搜了一下,貌似十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边气温10几度了,焊铝基板还是没问题

17度,烙铁350度,60W尖头,看来下次换刀头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