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aqara的d1三键零火线版智能开关

楼主(2021-02-13):
零火三键版,zigbee协议。

楼主:
掀开面板,新的没用过,润滑硅脂还很多。

楼主:
再拆,里面板子分两层。

楼主:
来个主控芯片的特写,是jn5189,支持zigbee3.0协议。

楼主:
底盒里的那块板子,别的看不懂,只知道以前的继电器用的是松下的磁保持继电器,现在换成了宏发的继电器,不知道是不是磁保持的规格,算不算偷工减料了?

网友:
我的玩具表里就是宏发磁保持,用了二年多还没出问题。(当然触电电流大了才能区别好坏)

网友:
我买了单火线的,一年坏5个回厂,还好就买一个,不敢用了,开关早期的没几个有零线的,现在用山寨的,2年了,一个没坏

楼主:
质量还行吧,家里共装了大概有60个这种开关,大多数都是零火版的,极个别是单火版的,两年了没一个出问题。

网友(2023-03-28):
看着这做工应该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