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影驰GTX1050虎将 电脑显卡拆解

楼主(2021-02-13):
影驰GTX1050虎将

核心供电UP9509P的

显存供电RT8120A

1.8和1.05是3A 3K的芯片

5V则是常见的1117

网友:
我现电脑的同款显卡。一模一样。前面黑屏几次。最后用打火机烤GPU又能用了。

网友:
像是公版卡

网友:
我有块一样的,风扇不静音,被我咸鱼400块卖了!

网友:
好羡慕双风扇显卡,一颗风扇不转,另一颗风扇能应急散热。而我2010年用父亲单位淘汰下来奔腾四机箱,自己组装农企1055T配的ATI显卡才一颗风扇,第一次停止因为含油轴套抱轴,好在记得经常保存闪客动画文件避免过多丢失,后几次都是EG477烧芯片导致停转,最后换拆机三洋4056,取一颗风扇拆下无刷驱动板,加好可焊接电路板三防漆,换到显卡风扇里用了好几年没事。

网友:
1060技嘉卡我才600元咸鱼卖了,1050影驰400元差不多了

网友:
4G显存的才行,2G的就有些鸡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