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v1版的TP-LINK TL-AP1308GI-PoE

楼主(2021-02-13):
又是淘汰的,因为不支持802.11r,但换了支持kvr的ap才感觉压根没什么明显的区别,漫游时间和之前差不多。

楼主:
开拆,不啰嗦了

楼主:
底盒里的电源板,通过排针与主板连接。

楼主:
拆掉屏蔽罩,散热措施还是很到位的。

楼主:
芯片特写,螃蟹的千兆交换芯片+qca9573+qca9886

楼主:
Zentel a3r12e40dbf的内存芯片。

楼主:
8兆的25q64csig,省的很。

楼主:
主板反面的屏蔽罩内是空的。

楼主:
板载的天线,不过信号挺好的。

楼主:
拆解完毕。顺便问问各位老大,能不能刷成v2的固件,让它支持802.11r协议?

网友:
第一次见到有拆tp家的ap的,真不错,tp性价比挺高,就是板子几乎没堆料

网友A:
这个比普通的TP低端货,做工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普通的TP低端货,做工好多了。

只能说tp是有能力做好产品的,但不得不对市场做出妥协。

网友B:
你白换啊。这个以前拆过的,1308面板1.0和1750c poe dc 1.0(后来叫gc,但是都是千兆)。。。直接漫游感觉不出来的。。。kvr是后来炒作的。。。虽然也没几个人整t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白换啊。这个以前拆过的,1308面板1.0和1750c poe dc 1.0(后来叫gc,但是都是千兆)。。。直接漫游感觉不 ...

嗯,是白换了,就当买个心安吧,反正换下的设备没浪费,正好装到别的房子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白换了,就当买个心安吧,反正换下的设备没浪费,正好装到别的房子去。 ...

不过也绝版了,现在只有非高通方案的面板和吸顶了

网友C:
这个也算不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算不错的了,

用过才有发言权,虽然tp产品线很乱,但相对比较好的产品还是有的,只是要交学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才有发言权,虽然tp产品线很乱,但相对比较好的产品还是有的,只是要交学费。 ...

其实只要比较下国内和外面的就明白了,有些东西是有意为之

网友:
果然tp的只是v1.0的还能看看,后面的版本基本就是辣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