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欧司朗QT-M 1x26-42 我是第一个用坏的吧,(已经修好,谐振电感烧坏)

楼主(2021-02-13):
RT,这支只带了飞利浦T5 32W灯管,回到家灯没关回来灯是灭的。带了40w T5灯管利用率比这个高的都没事,拆机检查发现L3电感处有高温痕迹,电感绝缘胶带处有融化高温痕迹,且有一点异味,尚不确定该电感作用,经测试电感已开路,这种芯片预热的镇流器也没有原理图,目前镇流器通电,关灯全黑下可以看到一点点灯头打红的预热效果,同时镇流器有吱的一声,这个还有维修价值吗,拆机图如图。

从一个enersave EB-38S(新加坡产)上拆了一个电感换上镇流器正常工作,但是家里没有LCR表,也无法判断谐振频率是否匹配,点亮32w灯管灯丝正常发红预热,点亮后功率也足,目前点55W灯管点一段时间看看稳定性如何,电感温度还是比较高,运行55w灯管,裸灯点,运行5分钟后手摸电感几秒钟后就烫手,温度估摸着有60+,不知是否正常,这就应该是个谐振电感。

这个当料板

换上

跑55W T5 大约跑到40w出头 开灯5分钟。预热正常,跑32w灯管可跑满

网友:
灯管不行了吧?

网友:
能折腾好,就修一下,不行就换ledT5的灯管

楼主:
镇流器已经修好,帖子更新。故障原因也未知,其他任何元件未损坏,原灯管也未见黑头,依旧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换成LED的环形灯。。这种灯还更耗电。。

网友:
高压电容只用一个,就是好。

网友:
这都能修好,楼主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A(2023-02-25):
淘过这个镇流器,发现这个电感有两种,一种和你这个一样,线圈处有耐高温绝缘胶带,凡是这种电感的开盖都能看到上壳对应的地方有黄色痕迹,但是都没坏,都能正常使用,还有一种电感线圈外没有任何胶带,这类的电感对应上盖的位置就没有任何痕迹,所以严重怀疑黄色的痕迹是电感正常工作产生的高温使得胶带受热蒸发到上壳对应位置上形成黄色的痕迹,你仔细看看这个黄色是很鲜艳那种黄色,并不像是高温烘烤那种黑黄,像你这样烧断电感的估计是少数情况吧。还有,不知为何欧司朗官网竟然查不到这个镇流器的型号,能查到最接近的是QT-M 2x26-42,就是双灯管版本的,参数啥的估计差不太多,寿命都是50000小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过这个镇流器,发现这个电感有两种,一种和你这个一样,线圈处有耐高温绝缘胶带,凡是这种电感的开盖都能 ...

怎么会查不到,欧司朗和飞利浦是我见过数据最齐全的光源品牌了

网友:
这个高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查不到,欧司朗和飞利浦是我见过数据最齐全的光源品牌了

这是QTP-M, 接线柱颜色也对不上,内部构造有没有区别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QTP-M, 接线柱颜色也对不上,内部构造有没有区别就不知道了。

就是同一款,我贴的是新款,这种是旧款,内部区别是旧款的用的西门子穿心电容。新款寿命50000小时,旧款我记得标称100000小时。

网友(2024-01-23):
铜线电感开路很可能是与底部接脚处

网友:
早该换LED灯了

网友:
不值得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