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电瓶加蒸馏水可以吗??

楼主(2021-02-13):
电动车铅酸蓄电池加蒸馏水、纯净水可以吗??还是要加电动车电解液??

网友A:
蒸发了,加蒸馏水
漏掉了,那补电瓶水
买个比重计吧。
我过去自己的摩托车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蒸发了,加蒸馏水
漏掉了,那补电瓶水
买个比重计吧。

比重是多少哇??

网友:
最好是电解液,蒸馏水二奶之选,电瓶上有刻度的,自己观察

网友:
不要等到历程明显缩短才加水,大概连续用了两年左右就要加了!每个格补8毫升就好了,多的不能补!会漏液。你现在这样明显缩短的,可能就只能补专用的电解液了!

网友:
用的是补充液,加完不要盖充电最好单个充,尽可能用干净再充一次到二次,会有明显改善。

网友:
电动车把电放完 一般12加5毫升  20加十毫升  看着干 可以适当再加点  不能看见水多  否则一充电就会冒出来 腐蚀东西了 特别是接线柱会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重是多少哇??

就是个玻璃管上有橡皮球,管内有浮标的,化工用品商店有卖不贵
TB上肯定有卖

加水还是加电瓶水,由它说了算

网友B:
免维护蓄电池只能加蒸馏水,12安时的每格加5毫升

网友:
有图解吗,从来没有加过,过来学习一下,不会爆炸吧。

网友:
20A时,60伏天能电动车电池,如何加?加什么?加多少?

楼主(2021-04-11):
引用 网友B:
免维护蓄电池只能加蒸馏水,12安时的每格加5毫升

为什么只能加蒸馏水??纯净水也行??45A加20ml??

网友:
我的16款轩逸的原厂电瓶,使用了三年,我加过两次蒸馏水了,每次少了就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