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论一个好充电器的重要性,改造一个12v电钻充电器

楼主(2021-02-13):
这个充电器是某个工具配套的充电器,用料比较扎实。
标称充电电流1.7a,12v。但是变压器余量是足够的。正常测试可以2.2a充电。
电路板原来是充他自己品牌的电池,自带温度检测。单片机控制。
改了外壳和弹簧片的位置,以适用自己的电池。
自己改了电压表,去掉了单片机控制。只用了原来的lm358做电压比较器,恒压恒流充电。电压12.6v,电流2.2a,转灯电流设置的220ma。
充电显示红灯,当电池电压充到12.3v左右,电流下降到220ma后变路灯 后面是涓流充电。

楼主:
特地修整了插槽,和弹簧片形状和弹簧片位置。功率30瓦,30÷12=2.5a电流 平均充电电流2.5a,改了限流电阻和转灯电流。

网友A:
我是直接把电池加了平衡线,我用平衡充来充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把电池加了平衡线,我用平衡充来充电池。

英雄所见略同 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特地修整了插槽,和弹簧片形状和弹簧片位置。功率30瓦,30÷12=2.5a电流 平均充电电流2.5a,改了限流电阻和 ...

挖电压表用什么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挖电压表用什么工具?

电烙铁➕美工刀,先用电烙铁开个大概的洞,在用美工刀一点点削扩大

网友C:
其实要好的充电器,买剪线电源就行,光耦加431方案的,自己加个358改下就能恒流,大品牌基本这种方案加单机片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要好的充电器,买剪线电源就行,光耦加431方案的,自己加个358改下就能恒流,大品牌基本这种方案加单机 ...

这个充电器原始电路就是emc滤波,电源ic驱动大电流功率管,足容开关变压器,大封装整流,光耦反馈,431稳压,lm358比较,单片机控制判停。我去掉单片机控制,改成恒压12.8v(输出有一个防反接二极管,压价0.3v左右),横流,最高2.5a,lm358一个比较器控制高横流2.5a,一个比较器控制低电流转灯指示,电流低于220ma,红灯变绿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要好的充电器,买剪线电源就行,光耦加431方案的,自己加个358改下就能恒流,大品牌基本这种方案加单机 ...

便宜手电钻的充电器比图中最左边的800ma的充电器还差,用的三极管恒功率电源10w左右。
这几个都是从便宜到稍微贵一点的顺序排列的电路板子。
2.5a的这个充电器板子也不到10元。
国产廉价充电器配的比最左边那个还差,出货价不超5元,质量和电流可想而知

网友D:
第一张图片是?宝哪个店铺的来?进口杂物?

网友:
锂电,有没有平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张图片是?宝哪个店铺的来?进口杂物?

对啊,买了两个,改了一个,改前忘拍图了,用了几张介绍图

网友:
都是大神级别的呀

网友:
就服你们这些把电路分析得头头是道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宜手电钻的充电器比图中最左边的800ma的充电器还差,用的三极管恒功率电源10w左右。
这几个都是从便宜 ...

2.5a在哪买的,私个链接

网友E:
我也买了 直接正反接好像不充电 不知道识别电路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了 直接正反接好像不充电 不知道识别电路是什么

接一个5到10k电阻在负极和T触点就可以充电了。
但是只能充不带保护板的电池 或者只能充(充放同口的电池)
或者只能充山寨电池的正负极,不能充山寨电池的充电接口。
电路原理不一样。

网友:
凡是发帖子的都是大神级别的人物

网友(2022-04-27):
引用 网友C:
其实要好的充电器,买剪线电源就行,光耦加431方案的,自己加个358改下就能恒流,大品牌基本这种方案加单机 ...

有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