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SM2246xt + nw435 固件

楼主(2021-02-14):
看论坛里的帖子 开nw435 可以到300+的写入 但是手头多个固件只能开出240 求哪位大佬可以指导一下

网友:
同方案的我也做过一个,也是写200多不到300,找不到原因,后来拆了上别的主控了

网友A:
是不是SYNC没有勾选啊

网友B:
电脑需过关,电脑原生USB3.0/1/2才能达到你的要求,或者USB3.2的扩展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SYNC没有勾选啊

您看下 设置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需过关,电脑原生USB3.0/1/2才能达到你的要求,或者USB3.2的扩展卡。

用的是g2的1153e的板子 是不是板子不支持呢

网友C:
1153e桥接固件刷一下,还有,电脑要win7以上,win8win10速度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53e桥接固件刷一下,还有,电脑要win7以上,win8win10速度最快,

都刷过了 只有4k有变化 写入还是2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53e桥接固件刷一下,还有,电脑要win7以上,win8win10速度最快,

都刷过了 目前刷到最新支持uasp的也是一样

网友:
直接上原生sata口测才是有效真实,多了个桥接芯片是无法和原生sata口速度相比的,总有点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