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氮化镓充电器有拆的吗

楼主(2021-02-14):
氮化镓充电器最近才有了解,看宣传是神乎其神了,特别是有些枪文,给人一种感觉满满的全是优点,第一氮化镓晶体管频率可以做的非常高,卫星上用的技术,第二发热量低,可以降低功耗,第三充电器体积小,因为传统变压器体积大损耗大,暗示固态变压器?
我觉得都不怎么靠谱,氮化镓频率是高,有250G的频率,充电器里难道需要超过1M的频率,即使真用到几十上百兆的频率以减小变压器体积,普通硅MOSFET也没问题。第二个氮化镓工作时的副产品是会发光,而硅MOSFET的副产品是热,可导通电阻是毫欧级的,比氮化镓0.2欧要好几个数量级,就算发光不发热,最终光的能量还是被封装吸收转换成热量,还敢说自己不发热。最后一个变压器问题,几十M几百M的频率可以用固态变压器,可现在消费产品的技术最多应用在信号转换上,电能转换还是传统磁芯变压器。
还是我都想错了,只是充电器把开关管换成了氮化镓,相应工作频率提高了点,其他什么都没变

网友:
噱头罢了,口号而已。

网友:
噱头罢了   一个元器件有个氮化镓好像  你拆开还是都是元器件

网友:
就是为了商业利益的宣传噱头而已,不必太当真。

网友:
出的产品总得有个卖点吧,要不怎么忽悠人花钱

网友:
看来要忽悠数码之家的网友太难了。

网友:
“因为传统变压器体积大损耗大,暗示固态变压器? ”
 现在用的都是液态变压器!

网友:
一样发热!体积倒是能做小。

网友:
体积能做小,发热量同样功率也比传统的小,这样就够了,体积小重量轻带出去方便啊。
目前看现在65W的体积跟传统的20W的差不多,价格虽然贵一点,但还是在可接受范围内的。网上有几个主流氮化镓充电头的拆解图,可以去看看。

网友:
芯片是氮化镓做的,

网友:
看来要忽悠数码之家的网友太难了

网友:
反正我是不会为了减小的这点体积而增加的MONEY埋单。

网友:
别看那些科盲写的文案,氮化镓就是个新型的半导体材料,做出来还是跟MOS管差不多的功能。不过频率高了变压器体积就小了。充电器体积也就小了。用起来还是很香的,我买了两个了,可以充手机也可以充笔记本。尤其适合出差用。

网友:
随之第三代mos管碳化硅 氮化稼诞生开关电源频率升高充电器效率升高小体积可以做更大功率

网友:
自己去Ti,infineon等具有GaN器件的厂商的官网去看看Datasheet,看看GaN和以前那些老掉牙的高压MOSFET有什么区别你马上就明白了。
看看栅极电容,密勒电容,再看看开启时栅极充电量就知道啦,GaN可比一般的高压MOSFET好得多。同时再关注一下开启和关闭延迟,上升和下降时间,你又会发现,GaN的反应比一般的高压MOSFET又好不少。
为什么强调一般的,高压的MOS呢?因为MOSFET耐压做的越高,各项其它参数就越拉跨,对于MOSFET来说,可不只有耐压和耐流,对于开关器件来说开关速度和驱动难度更加重要;此外,传统的MOSFET型号与GaN对比本质上是新一代MOSFET和老一代的对比。因为新一代的MOSFET,在提升性能方面,使用GaN是一种方法,使用SiC也是一种方法,继续优化传统硅基半导体材料还是一种方法。在这些方法中,它们最终的结果都肯定好于老的型号,但它们之间的优劣就很难说。

网友:
另外有一点LZ说对了,确实变得只是MOSFET,和一些电路构成。但是变压器还是的有,驱动芯片,电容,这些,光看表面确实没有什么神奇的。
不过要注意的是,以前的架构,反激也只是一般的硬开关反激,整流也只是普通的肖特基二极管整流。现在的架构可以使用有源钳位的正激,准谐振的反激,降低开关损耗;现在的架构还使用了同步整流降低整流损耗。再加上理想的功率开关器件,最终充电器的功率密度变得非常大,发热比以前还低。
如上所述,充电器的发展并不是单一因素促成的。

网友:
其实就和以前的银离子,石墨烯一样,找个卖点。。。你看充电头网的拆解。。。。清一色杂牌电容,还好意思国内小牌子电容说→快充专用电容。。。日系电容都没推出所谓的快充专用过。。。然后要么电容一类不打胶固定,要么焊的毛毛糙糙。。。。体积小热量想比以前的也小,低价薅羊毛买些玩可以

网友:
我觉得有点智商税的感觉,但体积确实做的小了点

网友:
我用的65w氮化镓,与不是氮化镓的没什么不同。发热量不大。

网友:
哪就神乎其神的了。就是减少点体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