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闲鱼淘的T1拆机维修失败

楼主(2021-02-14):
闲鱼淘了一个T1,卖家说使用的过程中黑屏,没反应。
赌一把,买过来玩玩,拆的时候感觉好像没拆过,底面的胶条好紧,
一开始刷机试试,一直报错

换包不是卡1%就是4%。后来拿风枪吹了一下emmc
能刷到70%还是报错。又在网上找包,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刷的。
能进系统了,还是有问题,一会儿就花屏,不动了。
用手按一下主板,屏幕有时候能正常显示,找不到维修思路了。

网友:
换EMMC:lol:
这种一般都是EMMC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中规中矩,谢谢!

网友:
我也买过,换emmc也不行,吹CPU也不行,特别容易卡死,亏本卖了

网友:
故障机什么价入的,一般人搞不掂的。

网友:
估计还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A:
看症状很像是虚焊问题,把板子上那几个bga芯片重新植球焊接试试( CPU,RAM,EMMC),有90%的概率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症状很像是虚焊问题,把板子上那几个bga芯片重新植球焊接试试( CPU,RAM,EMMC),有90%的概率能好 ...

想焊焊RAM,只是没有合适的钢网

网友:
昨天也在刷盒子CM101S-2,开机无显示,连TTL线,启动过程中无法读EMMC,用强刷包刷机,机器人那里读条走到最后  就不动了,多次试验都无效,放弃了。

网友:
这折腾,半尸整成砖头,及时止损吧

网友:
谢谢分享,新年快乐!

网友:
我在论坛收的一台爱快Q25刚开始正常的,但用了一两次后吃灰中,可再拿出来时就不能保存配置了,换官方 帮我降固件也不行,看来都是原来就有暗伤,带病运行着。

网友:
拆心片吧,不过还得用编程器啊,呵呵/·

网友B:
开机一会出问题基本都是过热引起的把 先加焊bga芯片 cpu暂存emmc 加焊的标准是轻轻推动自动回位 然后装机 外挂个风扇 试试效果如何?

网友:
故障机多少钱收的? N1是不是比T1好玩些

网友:
盒子的包上哪去找。。我有个新大陆NL5101的盒子没用了。。想刷一下。。找不到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一会出问题基本都是过热引起的把 先加焊bga芯片 cpu暂存emmc 加焊的标准是轻轻推动自动回位 然后装机  ...

嗯嗯,正打算这么干,只是手里没有ddr的钢网。不小心拆下来一片ddr

网友:
这个不太好修啊

网友:
用万能锡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