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网卡升级问题

楼主(2021-02-14):
用的戴尔X51 R2主板这网卡DW1506只有wifi,想升级成wifi加蓝牙的,目前看到DW1705蓝牙好像是4.0不是太满意有没有更高型号的推荐一下

网友:
AX200,有minipci-e接口的,不过要注意天线的接口,不一样的话需要更换天线,不行用天线转接线也行

网友:
蓝牙5.0的无线网卡恐怕还不多吧

网友:
外置 USB口的蓝牙适配器,经济实惠。

网友:
再高端的天线就需要更换了,没多大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