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解决戴尔笔记本电脑开机难进系统的方法(Latitude E6410)

楼主(2021-02-14):
一台戴尔笔记本电脑(Latitude E6410)已使用多年,开机后很难进入系统,要折腾多次。最近下决心重装了一次,本以为会解决问题,结果非但没解决,反而把win7的密钥搞丢了(已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解决了密钥问题)。求助大侠提供点解决此问题的方法。谢谢。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具体点,啥现象说清楚

楼主:
回复2楼:我电脑的硬盘已更换成固态硬盘。会产生坏道吗?我不懂,请赐教。

楼主:
回复3楼:开机后,若进不了系统,屏幕是黑屏,左上角光标闪动,没有反应。

网友:
能够进到什么程度?说清楚一下噻。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利用发帖需审核的时间,在百度搜了一下电脑黑屏,进不了系统的故障的解决办法。有些办法要制作启动盘,这对我这种菜鸟难度太大,只能放弃。但发现有一例办法可以尝试,即拔掉所有的USB插头,看看启动有否改善。试验了一下,果然有效,启动干净利落。连试三次,次次成功。然后逐步把拔去的插头恢复,发现一个外接键盘有问题,故障复现。试着把该插头插入了另一个插座,故障也消失。总算找到了问题,至于那个插座为什么不行就不去研究了,留待高手解闷用吧。把此消息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

网友:
查一下内存条

网友A:
遇到过类似问题,但现象正好和你相反,无线鼠标接收器插在USB口则启动正常,如果不插就无法启动。系统是微软官网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类似问题,但现象正好和你相反,无线鼠标接收器插在USB口则启动正常,如果不插就无法启动。系统是微 ...

单位同事电脑开机没显示,拔掉逻辑蓝牙鼠标收发器正常。

网友:
这类问题标准的处理: 把所有的外设全部拔掉,usb的 读卡器的卡,甚至是网线全部拔掉,开机后选择进那个主板检测界面,大牌子tp ,hp,dell全都有,

acer 或者大船就不一定有了.然后进去测试一遍mb,需要还可以测试硬盘  ram  .usb设备异常尤其是供电异常(包括大电流浪涌)都会导致主板上电引导

异常.

网友:
开机同时按 Tab  如果能开机有可能是自检过不去,大概率是键盘坏了,我的5470折腾了大半年每次都要按Tab,TB上找了好几家线上修电脑的装系统换内存硬盘都没有解决,后来问了个卖二手主板的他问有换过键盘没有,然后换了个键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2楼:我电脑的硬盘已更换成固态硬盘。会产生坏道吗?我不懂,请赐教。 ...

你换固态后是直接用ghost方式克隆原来旧机械盘的系统吗?如果是这样操作的话,这个现象是引导信息丢了,需要进PE修复引导。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帮助,我的问题已经解决,详情见7楼的说明。至今已近十天,每天开机都很顺畅,一切正常。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利用发帖需审核的时间,在百度搜了一下电脑黑屏,进不了系统的故障的解决办法。有些办法要 ...

又是usb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