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牛改充电机

楼主(2021-02-14):
进来的大神帮小弟看看,这个能不能改个货车电瓶充电机,电流够不够用,谢谢

网友:
有点大材小用了吧?

网友:
应该是可能的,至于电路部分我都忘记了,还是我上学的时候看过这样的充电器呢!你上网应该可以搜索到了

网友:
如果绕组电流够大9.5V不要中心抽头用桥式整流或15V用全波整流给12V电瓶充电可以试试,记得加限流电阻哦。

网友:
31V绕组如果电流够大用全波整流给24V电瓶充电估计可以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试试

网友:
虽然蓄电池充电有标准要求,但是业余情况下汽车电瓶用啥变压器都可以给它充电,只不过小变压器需要长时间而已。
至于线圈/电压/整流管的选择要跟电瓶的电压和变压器的大小配合~达到最佳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