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求大神帮女大学生设计一个STM32F103程序,光敏电阻输入信号,控制LED亮度.

楼主(2021-02-14):
如题,开发板是"正点原子"的,屏是"中景园"的.是朋友的孩子大学做设计需要.本人对单片机没有经验,只有一些样本程序.如ADC输入和PWM输出.可是不知怎么把它们搞在一起,求大神帮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居然~~~~
没有代码,说个思路:
单片机A/D采样光敏电阻,然后,这个采样值就可以对应一个PWM的占空比,通过不同占空比的PWM来控制LED的亮度。
显示部分没有太多的难度,取出来字模,OLED显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居然~~~~
没有代码,说个思路:
单片机A/D采样光敏电阻,然后,这个采样值就可以对应一个PWM的占 ...

感谢回复,我也明白这个意思,就是ADC取样到寄存器,然后读取寄存器的数据来控制PWM亮度.
您可以帮忙设计一下吧?两个原程序都有.可否发给您帮忙修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B:
直接套用库,自己编写的代码没有几行。要是我,直接上cubeMX自动生成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套用库,自己编写的代码没有几行。要是我,直接上cubeMX自动生成代码了。 ...

感谢回复,请问需要调用哪些库?代码能帮忙写下吗?

网友C:
这个能用arduino ide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用arduino ide开发

感谢回复,现在是只能用这个来开发.

网友:
大学生的照片呢?

网友:
是上次找你修电饭锅的那个朋友家的孩子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现在是只能用这个来开发.

arduino的话下边这一小段应该大致可满足需求了吧?细节做些改动应该就可以蒙混过关的吧,我自己没试,只是个想法。
#include <DFRobot_SSD1306_I2C.h>

DFRobot_SSD1306_I2C oled12864(0x3c);

void setup() {
        oled12864.begin();
}

void loop() {
        analogWrite(3, (map(analogRead(A0), 0, 1023, 0, 255)));
这样一句读取A0引脚输入的光敏电阻值改变带来的电压变化,映射到3脚输出的PWM脉冲就可以了吧?当然光敏需要用运放做一个0-3.3的电路。输入到模拟输入引脚、把映射的值和引脚改到实际应用的范围。
oled12864.fillScreen(0);
oled12864.setCursorLine(1);
oled12864.printLine(analogRead(A0));
oled12864.setCursorLine(1);
oled12864.printLine(digitalRead(0));
oled12864.setCursor(42, 1);
oled12864.print("hello");
}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一样一样完成,读出AD值(有例程改一改不是问题)计算出电压,调节亮度,最后用显示屏显示。

网友:
这标题取得的。。。。。。。。

网友:
用stm32duino,是不是很方便呢

网友:
首先给光明电阻做一个分压电路,根据选用光明电阻的型号现在分压电阻的阻值。然后用单片机的ADC对这个电压进行采样,转换成数字。实验好全暗和全亮(太阳晒,手机电筒照)的数值,然后就根据这个数值控制PWM输出的占空比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现在是只能用这个来开发.

能用Arduino开发,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1.采样(analogRead)
2.转换(map)
3.输出PWM(analogWrite)

网友:
QQ 九三九零三八零二3 ,专业代做单片机设计

网友:
话说女大学生就可以不付费免费让人帮做毕业设计?

网友:
arduino开发,用vscode+platformIO比arduino ide好用,或者用stduino ide(最近更新支持platformIO
插件了)

网友:
搞不懂既然用了STM32还有人非要用Arduino,用HAL库,估计自己都不用写20句呵呵。

网友:
大学生不会有理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