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射频遥控器?

楼主(2021-02-14):
小区门禁遥空器,使用频率高按键容易坏,实际用到按键只有一个。其他三个按键用不到。1如何复制其他三个接健为同一个信号。2在物理上三个按键同时并列起来。

网友A:
测量按键尺寸和高度。。买个好点的开关按键换上去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按键尺寸和高度。。买个好点的开关按键换上去呗

这种国产货应该是差不多吧。进口的按键次数啊,多少我不太清楚。打算三个按键轮流按,随他。

网友B:
割掉与IC连接的铜箔,把线连起来,四个按键并联即可。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割掉与IC连接的铜箔,把线连起来,四个按键并联即可。

这个主意不错,谢谢!

网友C:
引出两根线来,固定在外壳上,粘俩铜片,用的时候手指头沾点唾沫,一摁就得,不算电池寿命,你可以终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出两根线来,固定在外壳上,粘俩铜片,用的时候手指头沾点唾沫,一摁就得,不算电池寿命,你可以终生使用 ...

这个不卫生,多人共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卫生,多人共用的。

没事啊,那用个覆铜板割断铜箔,上面放个导电橡胶按键冒就行了,电视遥控,计算器,游戏手柄哪拆不到啊

网友:
的确换个质量好点的按钮就搞定了

网友:
买个学习遥控,四个键都学习常用那个,才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