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 86型墙壁面板多功能充电器,自以为挺漂亮:)

楼主(2021-02-14):
需求源自媳妇,要求美观实用,哈哈

主要功能:
1、USB快充:采用IP6505T快充方案,电路简单又便宜
2、累计电量mAh:范围【0-65536mAh】,长按按键清零
3、模拟时钟屏保:待机或充电状态超时后进入屏保,显示模拟时钟
4、128128彩屏显示:屏的大小与86面板正好匹配,太大的话装不小
5、充电、屏保、关屏三种状态切换:可按键切换或超时自动切换
6、触摸按键:可以切换显示状态,清零累计电量,调整时间/日期(148楼有调整方法)

不足:
1、安装不方便,电源模块太大,无法安装在同一个86底盒中,只能放在旁边的插座底盒中;
2、只有电压、电流测量功能,无保护机制(比如快充芯片失效可能导致输出电压过高)。

上图。。。
1、原理图(LCD电源控制电路没画出来,S8050+S8550,PCB打样的时候也没有,后面搭棚加的)

2、充电状态

3、屏保

4、启动动画

5、内部结构

6、左边是15V电源模块,右边是充电器

PCB和hex文件,有需要拿去

楼主:
补充一张调时间时下午时间的调整界面,就是改变下表盘数字

网友:
好厉害好厉害……膜拜中……

网友:
做的挺不错的。再加个智能家居进去应该更好玩

网友A:
惊呆了我了。m币是负的居然能发帖,加油(ง •̀_•́)ง

网友B:
可以转让一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转让一块吗?

可以是可以,但是邮费都比直接打样贵了,还不如直接去打样(PCB文件已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惊呆了我了。m币是负的居然能发帖,加油(ง •̀_•́)ง

新注册是-100:titter:

网友C:
改造的比较好,改为墨水屏是否更适合。用5v2a就不用占用旁边盒子吧

网友:
传说中的城会玩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造的比较好,改为墨水屏是否更适合。用5v2a就不用占用旁边盒子吧

手头没有5V/2A的快充芯片

网友D:
这个也太高级了。花了不少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太高级了。花了不少时间吧

主要是比划PCB和面板的位置花了不少时间,打样、编程没多长时间

网友E:
我也是打算做一个板子放86盒里面。可是实在放不下哦,准备直接在旁边砸一个更大的洞,放一个最小的弱电箱(大概15*15厘米),这样空间就足够了。

网友:
屏幕要买哪一种?

网友:
这都能,你也太厉害了吧!

网友:
可否两个盒子合二为一,这样方便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打算做一个板子放86盒里面。可是实在放不下哦,准备直接在旁边砸一个更大的洞,放一个最小的弱电箱( ...

我的正好装修放了两个插座,如果有开关的话放在开关底盒中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