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做个太阳能灯笼挂着,找了几个板子,大家给看看可行,有没好的思路

楼主(2021-02-14):
有个LM2596S的降压板,一块太阳能小灯拆下来的电路板,一个单车拆车的太阳能板的。
单车的太阳能板应该是能输出6-8V 600ma那样。

网友A:
加个光敏,白天灭,晚上亮

网友B:
Yx8183芯片方案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光敏,白天灭,晚上亮

第二块板子可以太阳能无输入,切换到LED输出,芯片看不到型号,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Yx8183芯片方案就可以

第二块板子上应该就是这个芯片吧,能太阳能板无输出、实现天黑自动点亮LED

网友C:
直接用第二张图那块板子就行了,那个板子是用太阳能板当光线传感器的,直接连上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第二张图那块板子就行了,那个板子是用太阳能板当光线传感器的,直接连上就可以用了 ...

这个板子输入了解吗,原配的是个很小的太阳能板,输出应该也只有5V那样,我想换单车大点的板子,再改个电池。不知道板子芯片能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输入了解吗,原配的是个很小的太阳能板,输出应该也只有5V那样,我想换单车大点的板子,再改个电 ...

你试一试就知道了,个人感觉问题不大,目测这块板子最高7V,用6V的板子,电压偏差不是很大,才只有1V左右,加上电池,电压更低一点,如果楼主还不放心,去买那种成品的板子,还支持遥控设定,雷达感应(人体感应)

网友:
论坛经常有2.8包邮的太阳能夜灯 晚上亮到电池没电那种 换大太阳能板 换个好点的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D:
第二个板子直接用,不过电池必须加保护板,否则时间长了会把电池充坏或饿坏。

网友:
第二块板子本身就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E:
用YX8184芯片,外围只要三颗电阻就能搞掂,配合单车太阳能板非常合适,看我帖子

网友F:
一个二极管一个三极管就可以充电白天灭夜间亮了.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个二极管一个三极管就可以充电白天灭夜间亮了.很简单的事情

能给个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二个板子直接用,不过电池必须加保护板,否则时间长了会把电池充坏或饿坏。 ...

第二个板子的芯片或许带保护功能,我刚好有个3.5包邮的灯是一样的板子,用6v的充电器代替太阳能板测试,板子充电输出端测得电压4.13v。这板子1档输出0.1A电流,2档0.16A,3档.03A。两颗太阳能灯自带800mah电池并在一个灯里面用,开3档一夜起来居然灯还亮着,但是亮度明显降低,测得还剩3点几伏电压,估计这芯片会会随时间自动降低电流输出。看来没保护板,这个板子的方案也不会让电池过充过放

网友:
又测了一下,这个板子会过充的,就一个二极管直充。幸亏加了保护板,电池到4.2v保护板动作了,停止充电;6V电源的红灯灭。如果日常太阳能板的7-8电压,这个板子一定会过充的。板子的LED输出端测了下电压为3V,看了下LEd灯板是1串20并的2835灯珠。如果自己要做灯笼,估计只能找一串的灯板,或者就是单个1W-3w仿流明灯珠板子 了。

板第二个板子应该可以做灯笼的:板子 +  拼夕夕的单车太阳能板 + 带保护1000mah以上的18650电池或者旧手机电池 (手机电池自带保护板),简单的组合在一起应该够用了,晚上自动亮起,白天熄灭开始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YX8184芯片,外围只要三颗电阻就能搞掂,配合单车太阳能板非常合适,看我帖子 ...

拜读过你的帖子。你说的这个芯片确实好。该有的 功能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YX8184芯片,外围只要三颗电阻就能搞掂,配合单车太阳能板非常合适,看我帖子 ...

拜读了,受益颇多,好芯片,资料也很详细

网友:
这个方案好用,光控

网友(2021-04-20):
引用 网友G:
能给个电路图吗?

这个真的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