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32之 FAT32文件读写成功

楼主(2021-02-14):
一直对音频录放很有兴趣,学习了stm32不久,就蠢蠢欲动,去年下半年做了块板子,当时调试好adc和dac,以及串行flash录放,音质挺好的, 自己写代码录制的声音,还是有点小激动;但tf卡部分没完成,后来冬天天冷就搁置了,这次春节回家带着板子回老家继续

春节回家优化了tf的块读写,然后向FAT32前进, 我没有采用现成开源的fatfs之类的,主要是我的stm32硬件比较弱,F072的片子,没有sdio接口, 用的是SPI模式和tf卡通信,SPI毕竟速度比较慢,用fatfs恐怕会拖累原本薄弱的性能,所以决定自己写fat32的代码,查阅资料后,发现其实也简单, 读取MBR和DBR的关键参数,定位FAT表,根目录位置,以及簇位置,

在电脑上往卡上拷入文件,用stm32读取,成功,接下来测试写, 往tf卡写入一个几K的文本文件,拿到电脑上,可以正确识别和打开,内容什么都一致,所以写文件也没问题

因为最终是要读写wav文件(mp3考虑日后再支持)
试图读取头信息,也正确

采样率 0x17700=96000
位数0x18=24
数据率0x8CA00=576KB/s (96000*2*3)
音频数据长度=0x107AC00
所以
时间=音频数据长度/数据率=0x107AC00/0x8CA00=30秒

主要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整合在一起,优化程序,包括操作界面。。。

网友:
大师级别的,刚开始学51

网友:
FAT32厉害了,完全对这个不了解。

网友A:
@inthsunshine 你用来分析文件格式的工具是啥?看着挺好用的

网友B:
能分享一下吗?刚好想做I2S接口音频的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hsunshine 你用来分析文件格式的工具是啥?看着挺好用的

MDK的调试窗口,是我自己定义的结构体  想看分区/FAT32信息,可以用DiskGenius,   想直接看扇区,可以用winhex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分享一下吗?刚好想做I2S接口音频的录制。

和tf卡接口的数据是用dma传送,结构比较分散,不好移植

楼主:
昨天试验成功删除文件功能,从电脑拷入1Gbyte多的大文件(占用10几万个簇),删除后,再用软件检查,目录项, FAT表空间都能正常释放

完成读取,创建,和删除文件,这3个最基本的文件操作

网友(2022-02-21):
你好,最近也在做这一块,能否分享到代码 522080520@qq.com谢谢了

网友(2022-03-25):
直接用HAL库函数不香吗?

网友C:
楼主厉害了。
不知道对长文件名和汉字文件名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了。
不知道对长文件名和汉字文件名支持吗?

只实现最基本的功能, 你说的这些还没去弄, 原理上能支持(板子上留了1个中文字库芯片还没焊), 做这个算一次尝试吧

不过用SPI去驱动tf并不是好办法, 无法发挥tf的性能(如果读写数据量少的应用倒可以),  应该用带SDIO的会更高效, 以后可能改用SDIO搞个板玩玩

当时录的播放视频
https://player.youku.com/embed/XNTgzNjI2NTc2O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实现最基本的功能, 你说的这些还没去弄, 原理上能支持(板子上留了1个中文字库芯片还没焊), 做这个算一次 ...

貌似好多年前也干过一样的事情。
发在老站上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30748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好多年前也干过一样的事情。
发在老站上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3 ...

不错, 玩单片机搞音频播放还是蛮有意思的, 顺便还能熟悉下DMA啊中断的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