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新买的德生收音机PL-368简单拆机,看看里面什么样

楼主(2021-02-14):
德生PL368应该是365升级的产品,最大的改进是增加了数字键盘并增加了同步检波功能。电池改用了(诺基亚)锂电池。音量调节也改用了编码器。天线也更长了。还有个小细节就是插入耳机自动切换到立体声模式,拔出耳机自动回到单声道模式。

拆到这里为止,这个大大的屏蔽罩里应该就是收音机的核心电路了, 就不打开了。
喇叭还是那个喇叭。直径40MM的超薄喇叭。不知道有没有音质更好的喇叭可以更换。
26楼: 这机器还有根外接磁棒天线。外接磁棒拆解看26楼。

网友A:
挺好的,不知道这个收SSB如何,比之前365有改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不知道这个收SSB如何,比之前365有改善不?

之前有365,卖了之后买了368。两个没在一起对比过。感觉改善不大。增加了同步检波。天线也比365长。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不知道节目时间什么的,也不如网络方便,其实这个比手机好,至少不用做低头族

网友:
整机薄小,喇叭太小了。直径才40MM的超薄喇叭,声音尖锐,没什麽音质。哪个长波有什麽用?

网友:
可不可以收到非民用电台信号呢

网友:
这磁棒天线是不是绕的太随意了

网友B:
咋一看有当年大哥大的感觉,磁棒天线绕的太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咋一看有当年大哥大的感觉,磁棒天线绕的太乱了!

估计为了节省成本啊。自动机器都省了。

网友:
长波能够接收到信号吗?

网友:
这磁棒上的线圈缠的是一种创新。

网友:
线圈重新绕一下,或许效果会有惊喜!

网友:
式样蛮好看的,好奇长波有什么内容

网友:
机器用来接收SSB还是很好的!我今天在公园里面测试了,感觉非常好!

网友:
用上固态电容还是第一次看到了,不过这种小喇叭音质真的不好了

网友:
153一513KHz不错,可以快速测试真假苹果电源,一般膏访有明显干扰频段,正品几乎没干扰,可以识别是否是干扰很大单管自激RCC电源。

网友:
谢谢分享,新年快乐!

网友:
德生收音机相对质量不错

网友:
感谢楼主拆机,这个机器太长了,不是太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