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电流表头电路

楼主(2021-02-14):
有坛友想整个大电流表头,我曾经做过,给坛友一个参考吧。

这里用的是霍尔电流集成,比起常见的大电流分流器压降和内阻要小,损耗要低。一手的贵,二手是几元包邮的合适大伙玩玩。
这个用ACS758,型号的后面的150是对应电流,B是双向的意思。其输出是电源的一半为0A。所以用个431垫高2.5V,LM317调整到431的两倍电压给VCC。
7107的表头输入是1mV显示1,所以ACS758的输出足够还要衰减个10多倍。当然你找个某宝的便宜表头,100V且10V以下显示两位小数的也是好用的,只是要找出芯片的输入点。

补充一下,R2是调零,R3是调精度。

网友A:
能不能搞个小电流的、1A以下的,现在玩电池升降压,发现1A以下的测量需求挺多的

网友:
零飘解决了吗

网友:
大神就是厉害

网友:
有直接出数字信号的芯片嘛
比如iic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搞个小电流的、1A以下的,现在玩电池升降压,发现1A以下的测量需求挺多的 ...

其实1A以下,用7107的话,直接0.1Ω取样都行吧,压降0.1V,如果嫌大,可以用10mΩ的取样电阻经运放放大个10倍,用常见的仪表用运放OP07精度可以了,就是要正负电压。

楼主:
这里没有用到运放,零漂影响一般就霍尔集成和LM317的问题了吧。我实际有做过这个电路,在刚上电是有,在几十秒后就平稳了。调好零的电路,使用也都很稳定。

网友A:
其实1A以下,用7107的话,直接0.1Ω取样都行吧,压降0.1V,如果嫌大,可以用10mΩ的取样电阻经运放放大个10倍,用常见的仪表用运放OP07精度可以了,就是要正负电压。
帮搭个电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1A以下,用7107的话,直接0.1Ω取样都行吧,压降0.1V,如果嫌大,可以用10mΩ的取样电阻经运放放大个10 ...

好吧一个10倍信号放大器

网友:
很巧妙的,实物可玩

网友B:
网上卖的电压表那么多,咋没有卖数显电流表的?合体的倒是有,买了没法用,电流表没有生产的?还是、、丶

网友:
hall不可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上卖的电压表那么多,咋没有卖数显电流表的?合体的倒是有,买了没法用,电流表没有生产的?还是、、丶 ...

电流表就是电压表+电流取样电阻。你个可以根据自己需要自行配置,不需要单独的电流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流表就是电压表+电流取样电阻。你个可以根据自己需要自行配置,不需要单独的电流表。 ...

这个机械表头倒是改过,配个刻度盘,改过数显的没改过看着有点难度,电压表倒是有都带自动换量程,怕烧,准确度也不易搞。

网友:
原来这个器件是这样工作的

网友(2021-10-31):
引用 网友B:
网上卖的电压表那么多,咋没有卖数显电流表的?合体的倒是有,买了没法用,电流表没有生产的?还是、、丶 ...

需求少,可以买电压表并分流电阻改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械表头倒是改过,配个刻度盘,改过数显的没改过看着有点难度,电压表倒是有都带自动换量程,怕烧, ...

原理都一样,数字表省下改刻度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理都一样,数字表省下改刻度盘了。

这到是,只是数显的,电压表改电流表政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