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咨询下遥控器个别按键不灵,如何修理

楼主(2021-02-14):
电视遥控器,左键不好用了,按照搜索到的方法,用橡皮清理按键对应的PCB焊盘,或用铅笔涂抹胶垫,都不好使
焊盘上有层特殊的暗色的涂抹层,是什么材料

网友:
用酒精擦下按键橡胶跟线路板,一般情况下都会好。

网友A:
大部分都是导电橡胶问题,我一般是贴金属胶带,比如铜箔胶带。至于线路板那边,只要不断,拿酒精擦干净就好了。

网友:
把铝箔纸剪成小圆片贴在导电橡胶上管用。

网友:
淘宝上买个导电胶布 ,剪成合适形状贴到导电橡胶按键上

网友:
他们都说了,我就不说了

网友:
香烟里的铝箔纸,双面胶粘到按键的橡胶上,或者用刀刮一下导电橡胶的接触面,都可以缓解,有时换个电池也能有奇效。

楼主:
感谢各位,但是用其他按键胶垫在不好用的焊盘上测试,也不好用,所以不是导电胶垫的问题

网友:
导电银漆,贵一点

网友B:
香烟里的铝箔纸,双面胶粘到按键的橡胶上不好用。

网友:
可能线路不通接触不良,拍个图片看一下

网友:
拍个图片看一下

网友:
拆开用水加餐具清洁精清洗,吹干后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香烟里的铝箔纸,双面胶粘到按键的橡胶上不好用。

现在香烟里还有铝泊?都塑料了。

网友C:
估计过孔问题。前天我自己的电视遥控也是有按键不灵,走线铜箔未见断线,酒精大法没用,最后刮开铜箔直接飞两条线到芯片引脚上搞定。也不知道到底是断一条还是两条线,懒得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估计过孔问题。前天我自己的电视遥控也是有按键不灵,走线铜箔未见断线,酒精大法没用,最后刮开铜箔直接飞 ...

怎么接的?

网友:
也可能电路板哪里裂啦,仔细观察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接的?

看板子上的走线,直接从芯片引脚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都是导电橡胶问题,我一般是贴金属胶带,比如铜箔胶带。至于线路板那边,只要不断,拿酒精擦干净就好 ...

这个确实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