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封贴)请大神代写音响音量控制程序(有偿代写)单片机加TDA7313控制

楼主(2021-02-14):
请大神代写51单片机程序,程序主要控制音响的音量大小,高低音调节,待机控制,信号通道切换,数码管显示。LCD1602显示的不于采纳,具体功能细节请联系本人,本人有电路原理图方便各位大神参考。
单片机要求用AT或者STC单片机,28脚贴片封装。
本次代写为有偿代写并不是白写。具体详谈。
有意者联系旺旺号:343874758黄。联系时请说明来意,谢谢!

网友:
好巧啊,刚好这几天无在用STC12C5A的单片机弄SC7313的音响。已实现控制功能,整体程序还没完成,不过7313的程序可以给你借鉴

网友:
/*************        功能说明        **************

本文件为SC7313/TDA7313驱动控制函数

******************************************/
#include "Audio_SC7313.h"
#include "delay.h"

//音调(高音、低音)//bass&treble查表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_Tone[15]=
{
//   -14, -12, -10,  -8,  -6,  -4,  -2,   0,   2,   4,   6,   8,  10,  12,  14  //dB
        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e,0x0d,0x0c,0x0b,0x0a,0x09,0x08
};

//主音量//Volume查表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_Volume[16]=
{
//-78.75,51.25,48.75,41.25,36.25,31.25,26.25,22.5,18.75,15,11.25,8.75,6.25,3.75,1.25,0  //-dB
//    63,  41,  37,  33,  29,  25,  21,  18,  15,  12,   9,   7,   5,   3,   1,   0  //Value
        0x3F,0x29,0x25,0x21,0x1D,0x19,0x15,0x12,0x0F,0x0C,0x09,0x07,0x05,0x03,0x01,0x00
};

//要写入的参数
// 0: 主音量级别(0-15)                   1: 声音通道(0-2)
// 2: 增益级别(0-3)                                3: 响度开关(0-1)
// 4: 低音音量(0-17)                 5: 高音音量(0-17)
char Audio_Para[Audio_Number]={5,2,3,1,10,8};

char Audio_RunState = 0;         //运行状态

//--------------------------------------- I2C协议 -------------------------------------------//
/**************************************
起始信号
**************************************/
void SC7313_Start()
{
    SC7313_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7313_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SC7313_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_us(5);                 //延时
    SC7313_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SC7313_Stop()
{
    SC7313_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7313_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SC7313_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_us(5);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SC7313_SendACK(bit ack)
{
    SC7313_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7313_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SC7313_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SC7313_RecvACK()
{
    SC7313_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CY = SC7313_SDA;             //读应答信号
    SC7313_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SC7313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C7313_SDA = CY;         //送数据口
        SC7313_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SC7313_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
        //SC7313_SendACK(0); //发送应答信号(0:ACK 1:NAK)
    if(SC7313_RecvACK()==0)  // 检测从机应答
        {
                SC7313_Stop(); //停止信号
        }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SC7313_Recv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 0;

    SC7313_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7313_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dat |= SC7313_SDA;       //读数据
        SC7313_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

    return dat;
}

/**************************************
从IIC地址(address)中读取1字节数据
将设备的address地址中的数据读出返回参数中
入口参数:address (0x00H-0xFFH)
**************************************/
unsigned char SC7313_ReadData()
{
    unsigned char dat;
    SC7313_Start();            //起始信号
    SC7313_SendByte(SC7313_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SC7313_Start();            //起始信号
    SC7313_SendByte(SC7313_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dat = SC7313_RecvByte();
    SC7313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会NAK
    SC7313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dat;
}

/**************************************
向IIC地址(address)中写1字节数据
将BUF数据写入设备的address地址中
入口参数:address (0x00H-0xFFH),BUF数据
**************************************/
void SC7313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SC7313_Start();                                    //起始信号
    SC7313_SendByte(SC7313_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SC7313_SendByte(dat);                                //发送数据
    SC7313_Stop();                                     //停止信号
}

/**************************************
向IIC地址(address)中写1字节数据
将BUF数据写入设备的address地址中
入口参数:address (0x00H-0xFFH),BUF数据
**************************************/
void SC7313_WriteDataLen(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SC7313_Start();                                    //起始信号
    SC7313_SendByte(SC7313_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for (i=0; i<len; i++)
    {
                SC7313_SendByte(dat[i]);                //发送数据
        }
    SC7313_Stop();                                     //停止信号
}

//--------------------------------------- I2C协议 END-------------------------------------------//

//--------------------------------------- SC7313基础设置 -------------------------------------------//
//================================================================================
//函数名称:void PowerAudio(unsigned char Ch)
//函数说明:根据输入音源通道号设置音源的电源开关
//入口参数: Ch:音源通道0~2
//出口参数: 无
//================================================================================
void PowerAudio(unsigned char Ch)
{
        switch(Ch)
        {
                case 0:
                                MP3_PWR = 1;  //高电平开MP3电源
                                Audio_RunState = 1;         //运行状态1
                                break;
                case 1:
                                MP3_PWR = 0;  //关MP3电源
                                Audio_RunState = 2;         //运行状态2
                                break;
                case 2:
                                MP3_PWR = 0;  //关MP3电源
                                Audio_RunState = 2;         //运行状态2
                                break;
                default:
                                Audio_RunState = 0;         //运行状态0
                                break;
        }
}

//================================================================================
//函数名称:
//函数说明:设置输入音源通道0~3,增益0~3,开关0~1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无
//================================================================================
void SC7313_SetAudio(unsigned char Ch, unsigned char Volume, unsigned char State)
{
        unsigned char Stereo;
        unsigned char Gain;
        unsigned char Loudnes;

        Stereo = Ch;
        Gain = Volume;

        if(Stereo>3){Stereo=3;} //0:Stereo1, 1:Stereo2, 2:Stereo3, 3:Stereo4
        if(Gain>3){Gain=3;} //0:+11.25dB, 1:+7.5dB, 2:+3.75dB, 3:0dB
        if(State==1){Loudnes=0;}else{Loudnes=1;}//Loudness   0:ON, 1:OFF

        AMUTE  = 1;           //高电平功放静音
        delay_ms(100);  //延时
        PowerAudio(Stereo);        //根据输入音源通道号设置音源的电源开关
        SC7313_WriteData( SC7313_Audio | ((3-Gain)<<3) | (Loudnes<<2) | Stereo ); //[BIT4:0]
        delay_ms(100);  //延时
        AMUTE  = 0;           //取消功放静音
}

//================================================================================
//函数名称:
//函数说明: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无
//================================================================================
//设置主音量值0~63
void SC7313_SetVolumeValue(unsigned char Volume)
{
        if(Volume>63){Volume=63;}// Volume&0x3F
        SC7313_WriteData(SC7313_Volume | (63-Volume)); //[BIT5:0]
}

//================================================================================
//函数名称:
//函数说明: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无
//================================================================================
//设置主音量级别 0~15
void SC7313_SetVolume(unsigned char Volume)
{
        if(Volume>15){Volume=15;}// Volume&0x3F
        SC7313_WriteData(SC7313_Volume | TABLE_Volume[Volume]); //[BIT5:0]
}

//================================================================================
//函数名称:
//函数说明: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无
//================================================================================
//设置音调(低音)0~14 //-14db ~ +14db  7=0db
void SC7313_SetBass(unsigned char Volume)
{
        if(Volume>14){Volume=14;}// Volume&0x0F

        SC7313_WriteData(SC7313_Bass | TABLE_Tone[Volume]); //[BIT3:0]
}

//================================================================================
//函数名称:
//函数说明: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无
//================================================================================
//设置音调(高音) 0~14 //-14db ~ +14db  7=0db
void SC7313_SetTreble(unsigned char Volume)
{
        if(Volume>14){Volume=14;}// Volume&0x0F

        SC7313_WriteData(SC7313_Treble | TABLE_Tone[Volume]); //[BIT3:0]
}

//================================================================================
//函数名称:
//函数说明: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无
//================================================================================
//设置四个扬声器衰减0db ~ -30db  Volume(31)0x1F=MUTE
void SC7313_SetSpeaker(unsigned char Speaker, unsigned char Volume)
{
        unsigned char dat;
        if(Volume>31){Volume=31;} // Volume&0x1F Volume(31)0x1F=MUTE
        if(Speaker>3){Speaker=3;} //
        switch(Speaker)
        {
                case 0:dat = SC7313_SpeakerLR | Volume;break;//后左声道
                case 1:dat = SC7313_SpeakerRR | Volume;break;//后右声道
                case 2:dat = SC7313_SpeakerLF | Volume;break;//前左声道
                case 3:dat = SC7313_SpeakerRF | Volume;break;//前右声道
                default:break;
        }
        SC7313_WriteData(dat); //[BIT4:0]
}

//--------------------------------------- SC7313基础设置 END-------------------------------------------//

//================================================================================
//函数名称:void SC7313_SetChannel(unsigned char Channel)
//函数说明:设置输入音源通道0~3
//入口参数: Channel:0~3
//出口参数: 无
//================================================================================
void SC7313_SetChannel(unsigned char Channel)
{

         //Audio_Para[Audio_MainVolume] =                            //主音量        //范围值(0-63)
         Audio_Para[Audio_MainChannel] = Channel;        //声音通道        //范围值(0-2)
         //Audio_Para[Audio_GainLevel] =                                   //增益级别        //范围值(0-3)
         //Audio_Para[Audio_LoudnessSW] =                           //响度开关        //范围值(0-1)
         //Audio_Para[Audio_BassVolume] =                           //低音音量        //范围值(0-14)
         //Audio_Para[Audio_TrebleVolume] =                          //高音音量        //范围值(0-14)
         SC7313_SetAudio( Audio_Para[Audio_MainChannel], Audio_Para[Audio_GainLevel], Audio_Para[Audio_LoudnessSW] ); //设置输入音源通道0~3,增益0~3,开关0~1
         //SC7313_SetAll();        //SC7313写入全部参数
}

//================================================================================
//函数名称:void SC7313_SetGain(unsigned char GainLevel)
//函数说明:设置输入音源增益0~3
//入口参数: GainLevel:0~3
//出口参数: 无
//================================================================================
void SC7313_SetGain(unsigned char GainLevel)
{

         //Audio_Para[Audio_MainVolume] =                            //主音量        //范围值(0-63)
         //Audio_Para[Audio_MainChannel] = Channel;        //声音通道        //范围值(0-2)
         Audio_Para[Audio_GainLevel] = GainLevel;                          //增益级别        //范围值(0-3)
         //Audio_Para[Audio_LoudnessSW] =                           //响度开关        //范围值(0-1)
         //Audio_Para[Audio_BassVolume] =                           //低音音量        //范围值(0-14)
         //Audio_Para[Audio_TrebleVolume] =                          //高音音量        //范围值(0-14)
         SC7313_SetAudio( Audio_Para[Audio_MainChannel], Audio_Para[Audio_GainLevel], Audio_Para[Audio_LoudnessSW] ); //设置输入音源通道0~3,增益0~3,开关0~1
         //SC7313_SetAll();        //SC7313写入全部参数
}

//================================================================================
//函数名称:void SC7313_SetLoudness(unsigned char SW)
//函数说明:设置输入音源响度开关0~1
//入口参数: SW:0~1
//出口参数: 无
//================================================================================
void SC7313_SetLoudness(unsigned char SW)
{

         //Audio_Para[Audio_MainVolume] =                            //主音量        //范围值(0-63)
         //Audio_Para[Audio_MainChannel] = Channel;        //声音通道        //范围值(0-2)
         //Audio_Para[Audio_GainLevel] =                                   //增益级别        //范围值(0-3)
         Audio_Para[Audio_LoudnessSW] = SW;                          //响度开关        //范围值(0-1)
         //Audio_Para[Audio_BassVolume] =                           //低音音量        //范围值(0-14)
         //Audio_Para[Audio_TrebleVolume] =                          //高音音量        //范围值(0-14)
         SC7313_SetAudio( Audio_Para[Audio_MainChannel], Audio_Para[Audio_GainLevel], Audio_Para[Audio_LoudnessSW] ); //设置输入音源通道0~3,增益0~3,开关0~1
         //SC7313_SetAll();        //SC7313写入全部参数
}

//================================================================================
//函数名称:void SC7313_VolumeUP()
//函数说明:主音量级别++ 0~15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
void SC7313_VolumeUP()
{
        if(Audio_Para[Audio_MainVolume]<15)
        {
                Audio_Para[Audio_MainVolume] ++;                            //主音量        //范围值(0-15)
                SC7313_SetVolume( Audio_Para[Audio_MainVolume] ); //设置主音量级别 0~15
        }
}

//================================================================================
//函数名称:void SC7313_VolumeDOWN()
//函数说明:主音量级别-- 0~15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
void SC7313_VolumeDOWN()
{
        if(Audio_Para[Audio_MainVolume]>0)
        {
                Audio_Para[Audio_MainVolume] --;                            //主音量        //范围值(0-15)
                SC7313_SetVolume( Audio_Para[Audio_MainVolume] ); //设置主音量级别 0~15
        }
}

//================================================================================
//函数名称:void SC7313_ChannelUP()
//函数说明:切换输入音源通道++ 0~3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
void SC7313_ChannelUP()
{
        Audio_Para[Audio_MainChannel] ++;                            //声音通道        //范围值(0-2)
        if(Audio_Para[Audio_MainChannel]>2)
        {
                Audio_Para[Audio_MainChannel] = 0;
        }
        SC7313_SetAudio( Audio_Para[Audio_MainChannel], Audio_Para[Audio_GainLevel], Audio_Para[Audio_LoudnessSW] ); //设置输入音源通道0~3,增益0~3,开关0~1
}

//================================================================================
//函数名称:void SC7313_ChannelDOWN()
//函数说明:切换输入音源通道-- 0~3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
void SC7313_ChannelDOWN()
{
        Audio_Para[Audio_MainChannel] --;                            //声音通道        //范围值(0-2)
        if(Audio_Para[Audio_MainChannel]<0)
        {
                Audio_Para[Audio_MainChannel] = 2;
        }
        SC7313_SetAudio( Audio_Para[Audio_MainChannel], Audio_Para[Audio_GainLevel], Audio_Para[Audio_LoudnessSW] ); //设置输入音源通道0~3,增益0~3,开关0~1
}

//================================================================================
//函数名称:void SC7313_SetAll()
//函数说明:SC7313写入全部参数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
void SC7313_SetAll()
{
        SC7313_SetVolume( Audio_Para[Audio_MainVolume] );                 //设置主音量 0~15
        SC7313_SetAudio( Audio_Para[Audio_MainChannel], Audio_Para[Audio_GainLevel], Audio_Para[Audio_LoudnessSW] ); //设置输入音源通道0~3,增益0~3,开关0~1
        SC7313_SetSpeaker(0, 0);        //后左声道//设置扬声器衰减0db ~ -30db  Volume(31)0x1F=MUTE
        SC7313_SetSpeaker(1, 0);        //后右声道//设置扬声器衰减0db ~ -30db  Volume(31)0x1F=MUTE
        SC7313_SetSpeaker(2, 0);        //前左声道//设置扬声器衰减0db ~ -30db  Volume(31)0x1F=MUTE
        SC7313_SetSpeaker(3, 0);        //前右声道//设置扬声器衰减0db ~ -30db  Volume(31)0x1F=MUTE
        SC7313_SetBass( Audio_Para[Audio_BassVolume] );                 //+6db 设置音调(低音)0~14 //-14db ~ +14db  7=0db
        SC7313_SetTreble( Audio_Para[Audio_TrebleVolume] );                 //+2db 设置音调(高音)0~14 //-14db ~ +14db  7=0db
}

//================================================================================
//函数名称:
//函数说明: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无
//================================================================================
//SC7313初始化
void SC7313_Init1(void)
{
        SC7313_WriteData(0x3F); //SC7313_Volume     //主音量 最小
        SC7313_WriteData(0x5C); //SC7313_Audio          //Stereo 1 Loudness OFF 0dB
        SC7313_WriteData(0xC0); //SC7313_SpeakerLR        //后左声道
        SC7313_WriteData(0xE0); //SC7313_SpeakerRR        //后右声道
        SC7313_WriteData(0x80); //SC7313_SpeakerLF        //前左声道
        SC7313_WriteData(0xA0); //SC7313_SpeakerRF        //前右声道
        SC7313_WriteData(0x6C); //SC7313_Bass                //低音 +6db
        SC7313_WriteData(0x7E); //SC7313_Treble                //高音 +2db

        delay_ms(300);

        SC7313_WriteData(0x0C); //SC7313_Volume                //主音量12
        SC7313_WriteData(0x44); //SC7313_Audio          //Stereo 1 Loudness  ON +11.25dB
        SC7313_WriteData(0xC0); //SC7313_SpeakerLR        //后左声道
        SC7313_WriteData(0xE0); //SC7313_SpeakerRR        //后右声道
        SC7313_WriteData(0x80); //SC7313_SpeakerLF        //前左声道
        SC7313_WriteData(0xA0); //SC7313_SpeakerRF        //前右声道
        SC7313_WriteData(0x6C); //SC7313_Bass                //低音
        SC7313_WriteData(0x7E); //SC7313_Treble                //高音
}

//================================================================================
//函数名称:
//函数说明: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无
//================================================================================
//SC7313初始化
void SC7313_Init(void)
{
        SC7313_SCL         = 1;        //I2C总线的时钟线
        SC7313_SDA         = 1;        //I2C总线的数据线

        SC7313_SetVolume(0);                 //设置主音量 0~15
        SC7313_SetAudio(3, 0, 0); //设置输入音源通道0~3,增益0~3,开关0~1
        SC7313_SetSpeaker(0, 0);        //后左声道//设置扬声器衰减0db ~ -30db  Volume(31)0x1F=MUTE
        SC7313_SetSpeaker(1, 0);        //后右声道//设置扬声器衰减0db ~ -30db  Volume(31)0x1F=MUTE
        SC7313_SetSpeaker(2, 0);        //前左声道//设置扬声器衰减0db ~ -30db  Volume(31)0x1F=MUTE
        SC7313_SetSpeaker(3, 0);        //前右声道//设置扬声器衰减0db ~ -30db  Volume(31)0x1F=MUTE
        SC7313_SetBass(10);                 //+6db 设置音调(低音)-14db ~ +14db  7=0db
        SC7313_SetTreble(8);                 //+2db 设置音调(高音)-14db ~ +14db  7=0db

        delay_ms(100);

        SC7313_SetAll(); //SC7313写入全部参数

}

网友:
#ifndef __Audio_SC7313_H__
#define __Audio_SC7313_H__

#include "config.h"

//-------------------- SC7313寄存器指令 ------------------------//
#define SC7313_Address            0x88        // Chips address
#define SC7313_Volume             0x00        // Volume Control        =[BIT5:0]
#define SC7313_SpeakerLR    0xC0        // Speaker ATT LR        =[BIT4:0]
#define SC7313_SpeakerRR    0xE0        // Speaker ATT RR        =[BIT4:0]
#define SC7313_SpeakerLF    0x80        // Speaker ATT LF        =[BIT4:0]
#define SC7313_SpeakerRF    0xA0        // Speaker ATT RF        =[BIT4:0]
#define SC7313_Audio             0x40        // Audio switch                =[BIT4:0]
#define SC7313_Bass             0x60        // Bass control                =[BIT3:0]
#define SC7313_Treble             0x70        // Treble control        =[BIT3:0]

//-------------------- 参数定义 ------------------------//
//参数数组大小
#define Audio_Number                     6        //数组参数个数
//参数在数组中的位置
#define Audio_MainVolume             0        //主音量        //范围值(0-63)
#define Audio_MainChannel             1        //声音通道        //范围值(0-2)
#define Audio_GainLevel             2        //增益级别        //范围值(0-3)
#define Audio_LoudnessSW             3        //响度开关        //范围值(0-1)
#define Audio_BassVolume             4        //低音音量        //范围值(0-14)
#define Audio_TrebleVolume            5        //高音音量        //范围值(0-14)
//要写入的参数
// 0: 主音量级别(0-15)                   1: 声音通道(0-2)
// 2: 增益级别(0-3)                                3: 响度开关(0-1)
// 4: 低音音量(0-17)                 5: 高音音量(0-17)
extern char Audio_Para[Audio_Number];        //参数数组

//--------------------    ------------------------//
extern char Audio_RunState;         //运行状态

网友A:
有这些就能按需要进行控制了

网友:
热心坛友,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些就能按需要进行控制了

朋友能否给一个联系方式?详谈

网友:
我在老站发有一个是PT2313的,但和TDA7313是一样的,数码管是用TM1628C 控制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177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能否给一个联系方式?详谈

怎么?代码都有注释呀,还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代码都有注释呀,还搞不定?

我对单片机程序小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