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0多块的马刀锯,给电池加个平衡线

楼主(2021-02-14):
前一阵看见淘宝有马刀锯促销。到手才二十多块。赶紧买了一台回来。
东西肯定是值20多块的。论坛也有很多拆机了。可以搜一下看看
我看电池大小估计是12V的,这种工具别看标注,就是拆机看电芯。拆开一看果然,3节18650国产电芯,容量1500mAh。也还不错,看起来是正经电芯。
送的充电器轻如鸿毛,正好咱手里有3S的平衡充和各种平衡线,这不就是巧了么,拆开,焊上,直接平衡充充电。不怕电池充电损坏了。

其实很简单,就是拆开焊个线的事。
电池拆起来很简单,就是四个T6螺丝。PS:螺丝刀是拼夕夕九块九的,也就凑合能用。柄不行,披头还可以。

电芯是正经电芯,这就美没问题了

焊上线,平衡线很好焊,原理图随便搜一下一大堆

把线大概理一下

上盖原充电口的位置用壁纸刀刻出电线槽
合上,拧好螺丝

完成~~

网友:
欣赏了楼主的大作,谢谢,新年快乐!

网友:
这价格很不错了。想上车。。。。

网友A:
同款充电器,不知道是不是电路问题,第一串电压比其他两串低0.05v

网友B:
我是7元返现后入手的雷力迅刀马锯,还有一起上车的16元到手的无刷电板手

网友:
错过了这班车没有了

网友:
最好在每个平衡线串联PPTC自恢复保险丝,万一不小心短路避免烧软塑料。楼主买的往复工具不错,要是有50元以内台式拉花锯弓改装套件更好,用的时候组装上,不用时拆散收纳减小占地方,避免房屋小和自己失业没房屋占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7元返现后入手的雷力迅刀马锯,还有一起上车的16元到手的无刷电板手

牛车,没赶上

网友C:
原电就自带保护板,不会有哪一路过充过放,这个B3比保护板也好不到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电就自带保护板,不会有哪一路过充过放,这个B3比保护板也好不到哪里。 ...

这平衡充20W的。原机带的充电器12V1A,轻如鸿毛。别的不说,充电速度就快很多了。再说了,我玩模型的,平衡充是现成的,平衡线也是现成的。我只是做了一个顺便的事。没说这么做多好多好。请不要给我加戏。

网友D:
熱心會員 这个是12V平衡充?  12v的还好,有不错的充电器。关键是电动扳手和角磨那个20V的怎么充。。。。。。。。。。没有好的配套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熱心會員 这个是12V平衡充?  12v的还好,有不错的充电器。关键是电动扳手和角磨那个20V的怎么充。。。。。 ...

平衡充有更好的呀。。。20V按6节电池的算的话。模型上就是6S。买个B6平衡充就行。平衡充的特点是如果你是个6S(6节电芯的)平衡充,那6S以下的电池都能充。当然了,电池自带的保护板其实还可以。不用平衡充也没事。平衡充主要是用来充不带保护板的电池的。你去精华帖子理搜一下。论坛有简易的平衡充制作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充电器,不知道是不是电路问题,第一串电压比其他两串低0.05v

不带平衡的保护板,充电有点误差很正常。

网友E:
容量是不是太小了啊,1500毫安能用多久啊,18W,很快就没电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平衡充有更好的呀。。。20V按6节电池的算的话。模型上就是6S。买个B6平衡充就行。平衡充的特点是如果你是 ...

熱心會員 20V 是5S。没发现什么好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容量是不是太小了啊,1500毫安能用多久啊,18W,很快就没电了

1500mAh,换算一下大概是16.65Wh。18W的电机功率的话,保守算用半小时还是可以的。这东西对普通人就是应急用的,真干重活谁用这个啊,或者谁会只准备一节电池去长时间干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0mAh,换算一下大概是16.65Wh。18W的电机功率的话,保守算用半小时还是可以的。这东西对普通人就是应 ...

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熱心會員 20V 是5S。没发现什么好充电器。

最便宜的就是B6嘛。几十块的事。6S及以下的电池组都能充。

网友(2021-04-18):
不断开原来的电路板的电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