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用老IPAD2、3做一个唱戏机音响,广场舞音乐播放器音箱怎么样

楼主(2021-02-14):
画了个草图,用4寸的喇叭,加个20W的功放板。里面装12V锂电。

网友A:
理论上问题不大的 6666,关键是音响的质量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问题不大的 6666,关键是音响的质量才是重点

我有一对4寸喇叭,声音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对4寸喇叭,声音很不错

注意供电规格,然后用3.5mm的接口输出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B:
X宝上5块蓝牙功放比这个香

网友:
扰民的事情就不考虑了

网友C:
广场舞音箱,首先声音要大

网友D:
如果你能搞到这么老的设备,没问题。
如果不行,我觉得拼夕夕或者深水宝那种2-3百大洋的所谓8核山寨平板也不错,干啥啥不行,不过放放节目挺好的,屏幕又大,也算一个比较强大的数码产品,不比那些深度定制的唱戏机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能搞到这么老的设备,没问题。
如果不行,我觉得拼夕夕或者深水宝那种2-3百大洋的所谓8核山寨平板也 ...

我手上ipad2、3、4的平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广场舞音箱,首先声音要大

农村,广场并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宝上5块蓝牙功放比这个香

5块的蓝芽功放装到里面去,不过我还是想TPA3116D2的应该会更好

网友E:
广场舞没有100W的输出功率,效果不会很好。。。当然,也有人拿着小蓝牙蹦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广场舞没有100W的输出功率,效果不会很好。。。当然,也有人拿着小蓝牙蹦迪的。。。 ...

100W可能只是写写了,都是些小电瓶做电源的,功率不大的,大尺寸喇叭而已,灵敏度高易推,不过音量够大。我淘宝上看了一下,有的写2200maH锂电,有的写5500ma。

其实二个4寸喇叭的声音已轻很大的,但是低频肯定不如8寸、10寸的单喇叭广场舞音响。我这个下面可以再安装个6.5寸的低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农村,广场并不大

广场不大,但是架不住人多呀!

网友:
二手平板+大功率数字功放板+音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ipad2、3、4的平板很多

4代的现在多少钱啦

网友:
可以是可以,不过你觉得水果的拓展性有安卓好么?下载了点东西还要经过艾斯翻译,内存不够还不好扩,还是安卓平板好,直插U盘,直放各类型视屏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