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三美(Mitsumi)无刷电机!

楼主(2021-02-14):
拆个无刷电机!放置了很久,收拾箱子,找出来了。
没啥用,就拆

好多的铜线

拆之前不知这个牌子电机好 ,
后来查下资料,铭牌货

完 ,年前收拾屋子,误拆了 ,谢谢欣赏 。

网友:
无刷的,寿命长吧。谢谢楼主,新年快乐!

网友:
嗯!步进电机。也有一个打印机拆的。

网友:
步进电机 7.5度/步

网友:
无刷的步进电机,内部的鳞片磁极设计的真好.

网友A:
这牌子不是应该叫美上美啊,或者叫米苏米。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牌子不是应该叫美上美啊,或者叫米苏米。哈哈。

地区性翻译的差别,港,澳,台,大陆,稍微有点差别。很正常的…

网友:
有一个类似的,齿轮好像是直齿的。HP6L上面拆下来的。

网友:
步进电机,用无刷驱动应该不会转,新年快乐!

网友:
步进电机好东西有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三美mitsumi的7.5°单步的步进电机,问题是,步进电机带风扇叶的不多见

网友:
还是日本饿那

网友:
这个电机真漂亮,看线圈像是两相的

网友:
粘结式钕铁硼转子不错,可以试试装回,拧动转轴能点亮LED灯珠也不错,当LED指示灯好坏测试仪,也可以弄在自行车上改磨电灯,尽量用塑胶轮摩擦车圈发电。实在没啥用,转子吸螺丝,定子拆线圈,用来修理迦密山Zolee中联微风扇,去掉220伏烧断线圈,利用楼主步进电机线圈改9伏低压,需要配合风扇拆机无刷驱动板,和升压板转换成9伏才好用些,或者USB调速驱动板6到12伏输出。

网友:
这个是步进电机,步距7.5度,浪费了。

网友:
步进电机与无刷电机什么区别啊?我怎么分不清楚……

网友:
我看到过很漂亮的无刷电机之一了

网友:
看着质量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