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明可达台灯电源适配器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1-02-14):
明可达MT-L60台灯,电源适配器没有电压输出,输出的线正常,拆开看看。

网友A:
这个适配器的块头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适配器的块头挺大的!

不算大,不是很好配啊!26伏的,某宝上台灯适配器这种电压的非常少。充电器这种电压的有,又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网友:
万用表测量一下初次极各个部位的电压什么的再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算大,不是很好配啊!26伏的,某宝上台灯适配器这种电压的非常少。充电器这种电压的有,又不知道能不能 ...

可以试试用19伏笔记本旧电源,加上XL6009升压板转换成24伏输出。充电器有些能直接输出也可以用,有些带电池检测需要改电路绕过。

网友:
这个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电源无输出多是启动电阻开路,就是连到整流桥后的阻值很大的那个电阻。
我买的24v镜灯就是用机顶盒/路由器等电源,两个串联起来代替,效果很好,楼主如果找得到2个12v也可以试试。。

网友:
找个明纬24V 500mA的试试?